求助:msp系列芯片源代码可以通用么?

楼主:
MSP不同型号之间芯片的代码都无法移植么,要移植的话要修改什么?

网友:
一个系列里面应该是可以的,不同系列可能需要做一些修改。

网友:
关键是一些外设,不同型号的外设配置可能不太一样,需要注意一下,还有就是存储空间的大小需要注意一下

网友:
我一般先看下要移植模块的结构图,看结构图的区别,然后对应寄存器移植,有点麻烦,不知道其他人有什么好的方式

网友:
肯定要做些修改的,要参考下手册,特别是寄存器的,不同系列的某些外设寄存器有时会有所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