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MSP430F149看门狗喂狗问题

楼主:
最近项目需要使用了MSP430F149,不太熟悉它的喂狗方式,现在我遇到的问题是程序执行时间大于我喂狗时间32ms(我硬件只接了8M晶振),我在while方式中喂狗,时间不够,我看网上好多说在中断里面喂狗,请问下这个中断是指哪个中断源呢?希望知道的朋友帮忙下。

            watchdog();

#ifndef TEST

                led_main();//LED处理主函数

                //beep_main();//蜂鸣器处理主函数

                fm_net_main();//网络连接主函数

#endif

                fm_app_main();//流量、流速、水量处理主函数

#if PRINTLOG

                syslog("world\n");

#endif

网友:
已经解决了,没有办法,最终还是在定时器A的中断中喂狗了,希望做过这方面的朋友多介绍下。

网友:
完全可以在下面的函数内部分别部喂狗的。
喂狗不局限于在一处喂,可以在多处调用喂狗的语句。
只要保证两次喂狗的间隔小于看门狗复位的间隔就行了。

     led_main();//LED处理主函数
     //beep_main();//蜂鸣器处理主函数
     fm_net_main();//网络连接主函数
     fm_app_main();//流量、流速、水量处理主函数

网友A:
最好不要在中断去做喂狗的操作。在主函数处理流程中去喂狗更恰当一些。如果确实某一个任务执行时间太长,那就建议把任务重新整理下。中断李喂狗利大于弊,存在不确定因素,造成看门狗不起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好不要在中断去做喂狗的操作。在主函数处理流程中去喂狗更恰当一些。如果确实某一个任务执行时间太长,那就建议把任务重新整理下。中断李喂狗利大于弊,存在不确定因素,造成看门狗不起作用。

中断喂狗的弊端我也知道,一时没调好喂狗位置,导致系统老是喂狗,目前权宜之策就先在中断喂狗了

网友:
楼主如果只接了8M晶振的话时钟速度太快了,整个循环只喂一次狗肯定来不及。用ACLK时钟的话就算8分频最长也只能达到33ms,所以只能分多次喂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