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ntinental电子节气门控制

楼主:
在进行电子节气门的开发,在控制上遇到了问题,不知道怎样使节气门开度维持在目标值上。求大神帮助!!!!!

网友:
去看气门的操作说明。如果是线性开度的,输入量(也许是电压,也许是电流)跟开度呈特定的关系。如果是仅开关量的,则可以用PWM法。至于你用的是什么只有你自己知道,好好去看手册吧。

网友:
你用的是什么芯片,我们可以提供一对一技术支持,或者使用我们提供的成熟方案

网友:
continental 的J519模块(供给大众原厂的)也是你们开发的么?

网友:
用hall 检测位置, PWM控制开合角度.

网友:
坐等大神来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