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用stlink调试时一直卡在LDR R0 =_initial_sp

楼主:
刚开始还行,后来不知怎么得程序一直卡在启动文件的LDR  R0 =_initial_sp不能往下运行nuclei 091的板子

网友:
用的 IAR 还是什么?

网友:
有没有修改堆栈空间啊。

网友:
请问问题解决了么?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了

网友:
之前运行正常的,代码没有改,在调试中就出现了这个问题。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在startup_stm32f030.s中扩大了堆栈空间:Stack_Size      EQU     0x00000800
没有什么用,还是在进入debug时停在LDR  R0 =_initial_sp这句上
求高人指点

网友:
知道原因了:Keil中设置断点超过5个就会出现这个问题。STlink只支持最多5个断点。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