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28X系列问题

楼主:
在TI中下面这几句怎么理解

  EALLOW;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1; // Enable ADC peripheral clock

   (*Device_cal)();

   SysCtrlRegs.PCLKCR0.bit.ADCENCLK = 0; // Return ADC clock to original state

   EDIS;

(*Device_cal)();这个是什么意思啊 ?

网友:
在器件出厂时,工厂可以对晶振、ADC等模块进行校准。Device_Cal 函数即为器件的校准函数。
工厂将Device_cal() 函数编程到TI保留的存储区。引导ROM(boot ROM)会自动使用器件的指定校准数据对内部晶振和ADC进行校准。正常状态下,这一过程将自动发生不需要用户介入。
如果在开发过程中,boot ROM被CCS旁路,则需要调用程序完成校准。具体操作实例可参见C2806x C/C++ 头文件中的系统初始化及外设示例。
在示例工程中,在InitSysCtrl()函数中完成对Device_Cal的调用。

网友A:
ADC的校正函数,函数代码可以在bootrom代码里面看到。

网友:
恩,但是还是不怎么理解这个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引用 网友A:
ADC的校正函数,函数代码可以在bootrom代码里面看到。

恩,谢谢了啊,差不多好像理解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