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层PCB学习——无线路由PCB绘制学习进展汇报

楼主:
哦啦啦。积极参加组织活动,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本贴为四层PCB学习个人学习进展汇报~这么早来开贴主要是因为个人虽然很有决心学好4层PCB设计,但是确实不是个特别有耐力的人,本着大家一起监督学习的意思,然后决定一步步进程汇报出来。如果广大人民看到我好些时候没有动静了就来骂骂我催催我把。

准点报个时,5月6日,开始我的4层PCB之旅。

----------------------5月6日---------------------

  下载原理图,大致了解了下主要功能以及所用到的芯片模块。欲善其事,必利其器,先下载主要芯片规格书。看到贴吧里有同志已经贴出来供大家分享啦,就不重复传了,贴他帖子链接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377-1-1.html

  估摸着个人水平,改原理图之类的暂时还是没有想法,决定先乖乖搞懂原理图原理及主要的电流电压等要求,就照原图画板子。我用的软件为AD10,把库文件都加到同一份project里头,检查了下各元件封装是否都齐了。
疑问:原理图中复位电路部分的一个芯片G693L_R3132Q/NI是个什么芯片?
回答:复位监控器件,主要可以大大提高MCU的复位性能,其原理是通过确定 的电压值(阈值)启动复位操作,同时排除瞬间干扰的影响,又有防止MCU在电源启动和关闭期间的误操作效,保证数据安全。一般的人使用的阻容复位稳定性极差,常常有按了复位没反应,要按一段时间才能复位的经历。而且如果使用上电复位时,容易产生复位不成功。电容的温度性比较敏感,在特殊环境中,复位的电平宽度变化十分大,造成芯片不动作,或者在强干扰下误动作。

----------------------------------------------------------5月7日-------------------------------------------------------------------------

原理图考虑到了5V跟12V两种适配器的情况,于是有疑问

疑问:IT7652芯片的输入电源电压与输出可调电压范围多大?能否在两种适配器的情况下都适用?

回答:IT7652芯片为同步整流降压DC-DC转换芯片,输入范围4.5V~18V,可调输出电压范围0.92V~12V,1.5A的连续输出电流,峰值电流2A

开启原理图编译模式。。。。编译出了许多的warning和几个error,给大家说下这两大处错误。

第一处:如图1是我修改后的,原来模块端口与另外模块未连接。

第二处:如图2,图3处报错,表示模块内木有对应端口。打开模块原理图检查过后确实没有主原理图模块上的端口。@soso 姐快来帮忙看看肿么回事??

回答:这是由于SDRAM_BA0,SDRAM_BA1没有接总线导致的问题,可以把原理图中对应的位置修改一下,可参考SDRAM_MDQM[0..1] 的形式。谢谢@chenzhufly帮忙解惑~

几个错误改正后终于可以正常的updata到PCB啦。一开始设置了布线规格但是想下BGA扇出问题所以未设置布线规格,只设置了基本的器件间距和过孔,焊盘及铺铜方面的规则,板子外形就先按照论坛限制的来,等器件大致先摆放下看看是不是调整。今天人有点不舒服,暂时到这。明天开始布局。

--------------------------------------------------------------------------5月8号------------------------------------------------------------------------------------

今天开始布局,如图4,目前排的情况。主要把网口位置等一些要放在边沿的器件先位置确定下来,第一次弄带有BGA封装器件的,布局起来感觉没那么好排。周末估计不能排板子,因为周末电脑基本都不属于我某人电脑挂了后就开始霸占我电脑~大家看看如果觉得排版哪里不合适请帮忙指出来~非常感谢~

-------------------------------------------------

后续进展会一直发在同个帖子中,求监督,求指导~~

图1.注意端口连接

图1.注意端口连接

图2.报错的不对应端口

图2.报错的不对应端口

图3.编译报错

图3.编译报错

图4.初步排版

图4.初步排版

网友A:
来了 哈哈  来当监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来了 哈哈  来当监工

欢迎欢迎~~~~~~~~~~~

网友B:
原理图是谁出的?好想给个大大的赞!!!

网友A:
哇  进展惊人,加油加油  遇到问题最好单独发帖 这样容易被快速看到 ,有需要大家给建议的 ,也单独发帖,这样容易被看到

加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原理图是谁出的?好想给个大大的赞!!!

chenzhufly选的,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哇  进展惊人,加油加油  遇到问题最好单独发帖 这样容易被快速看到 ,有需要大家给建议的 ,也单独发帖,这样容易被看到

加油

哦的~~好多东西都不懂啊。。那大家要小心版面等下被我的问题给刷屏啊~~也主要最近这些天比较有空些。老板要是给派活就没这么轻松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的~~好多东西都不懂啊。。那大家要小心版面等下被我的问题给刷屏啊~~也主要最近这些天比较有空些。老板要是给派活就没这么轻松了。

没问题  等着接招儿

网友C:
你的封装都是在库里面找的么?为啥我的缺很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的封装都是在库里面找的么?为啥我的缺很多?

是在库里面找的哦。。全在库里面。但是原理图本身添加的封装有一些是不对的,你要自己检查调整下封装。库里面是都有的。自己改一下就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在库里面找的哦。。全在库里面。但是原理图本身添加的封装有一些是不对的,你要自己检查调整下封装。库里面是都有的。自己改一下就好

我看到有名字相似的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是 每个帖子有一个编辑时长的限制,如果超过这个时长 可能超过这个时长就没法编辑了

你看是跟帖呢 还是?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一个问题是 每个帖子有一个编辑时长的限制,如果超过这个时长 可能超过这个时长就没法编辑了

你看是跟帖呢 还是?

啊的,原来如此,我今天就不能编辑了~我还以为是因为最近网络信号不好,刷出来有问题呢~先跟帖吧?完成后看下是不再发个帖子总结之类的吧。不然每天弄一点的,总不好发好些帖子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啊的,原来如此,我今天就不能编辑了~我还以为是因为最近网络信号不好,刷出来有问题呢~先跟帖吧?完成后看下是不再发个帖子总结之类的吧。不然每天弄一点的,总不好发好些帖子吧。。。。

嗯 嗯 嘿嘿:)

网友:
5月11日
效率有点低,大的布局已经完成,小的还要调整下。另外感觉天线周围布局可能不够合理,需要再调整一下。明天继续布局。
天气忽冷忽热,我又感冒鸟。。同志们注意做好应对措施哦。。

网友:
有点忙啊有点忙~~~下午有空了再来布板子~~

网友:
引用 网友B:
5月11日
效率有点低,大的布局已经完成,小的还要调整下。另外感觉天线周围布局可能不够合理,需要再调整一下。明天继续布局。
天气忽冷忽热,我又感冒鸟。。同志们注意做好应对措施哦。。

我们办公室已经2、3个感冒啦,多喝白开水吧

网友:
5月13日
这周有点忙可能板子进度比较慢了。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742-1-1.html昨天发帖询问天线布局问题,今天考虑过后又把两个按键的位置下移一段距离,把按键灯的位置上调,这样不仅后期走线上应该能更顺,同时离天线距离可以更远一些
目前差电源兼容部分电路布局未布好。因为对原理图的一些疑问: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878-1-1.html
影响了之前的布局,发帖求救后消除了疑问,所以电源部分电路要重新调整一下。
此外,非常感谢chenzhufly给我解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