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这个晶体管结构的作用

楼主:
(图片)

网友:
这个结构

网友:
我想请问楼主这样接的意图是做什么呢?

它相当于一个二极管,如下图。

网友:
貌似异极型达林顿管接法的一种。

网友:
越过图形边缘的三条线去哪里了?是否接有其它元件?
三极管从来不是单独起作用的。

网友A:
给出完整电路。

网友:
完整图

完整图

完整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出完整电路。

网友:
是个驱动电路,最右边是功率管。E是故障输入,a是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