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 串口6波特率为1200时,波形完全不对

楼主:
哥们用的是 stm32f407ZGT6.

就是发现串口6(以串口1开始算,就是 uart5)有点问题。

前期一直用2400的波特率好好的。

后来一个地方要用1200了,发现死活通信不上,查了一回发现乖乖,这个口子发的都是乱码。

各种怀疑电路出问题,换电阻啥的,都不行。

最后直接上示波器,发现问题了。

2400的波特率的时候,虽然波形不是太漂亮,但基本正确,就是0.5ms一位的样子。

一旦到了1200,呵呵,那波形我都不认识。

问题是,同样是这个板子,串口5 1200和 2400的波形却很正常,当然通信也很正常。

曾经也怀疑过是不是因为它们的时钟源不一致,导致波特率的误差有点不对劲,才出现问题?

于是看了一下手册,但发现手册上的看不太懂。

因为我们是 外部8M晶振,内部PLL倍频成 192M。

我看了一下,uart5挂在84M上,uart4挂在42M上,如果这样看,看表格——其实所有表格,但凡有1200bps的,都表示 波特率误差几乎为0.

所以我也不清楚,为啥这个地方一旦用了这个串口,在1200时,波形就这么诡异。

有经验的哥们都来说说~

网友A:
外设频率太高的话,波特率就不能设置太低。
STM32的波特率是由一个16位寄存器控制分频的。
如果84M/1200 = 70000, 这个数大于65535,所以这个分频系数写到寄存器里就是错的
而42M/1200 = 35000,在16位表示之内,可以正常工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设频率太高的话,波特率就不能设置太低。
STM32的波特率是由一个16位寄存器控制分频的。
如果84M/1200 = 70000, 这个数大于65535,所以这个分频系数写到寄存器里就是错的
而42M/1200 = 35000,在16位表示之内,可以正常工作。

这个和主频木关系吧,串口的时钟源用的难道是系统的而不是8M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频率太高的话,波特率就不能设置太低。
STM32的波特率是由一个16位寄存器控制分频的。
如果84M/1200 = 70000, 这个数大于65535,所以这个分频系数写到寄存器里就是错的
而42M/1200 = 35000,在16位表示之内,可以正常工作。

如果像这么说,岂不是和我猜的一样.....

我曾经想,是不是可以去把单独供给 串口的那个时钟分频一下

我记得stm32的每个外设的时钟都可以单独分频的.

好吧回头我跟我们老大说说这事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主频木关系吧,串口的时钟源用的难道是系统的而不是8M的?

没看到底层,表示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和主频木关系吧,串口的时钟源用的难道是系统的而不是8M的?

CPU使用HCLK
高速外设使用PCLK2
低速外设使用PCLK1
一共就这三个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