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中输出PWM信号时采用全局变量为何会造成输出失真

楼主:
注:我用的是protues仿真,# include                                           //头文件
sbit pulse=P1^0;//脉冲输出口
sbit pulse2=P1^1;
int pwm1;  //此处为要输入的全局变量,为何设置全局变量pwm1和pwm2然后放到中断中让其输出,产生的频率会直接把计算式放到中断不同,而且是错误的?
int pwm2; //如果这样,要想从外部输入定时器信息怎么办?这些变量就算直接放到中断中,也会造成输出信号紊乱
  int pwm3;
int pwm4;
void t0sss() interrupt 1        //定时器中断0为确定输出频率
{
          TH0=pwm1;//重新赋值,500就代表高低电平的半周期,TH和TL中的是计数器初值,中断则是计数器从初值到溢出之后发生的,输出一个信号,如果要产生脉宽,则设置第二个定时器中断,输出相反信号
    TL0=pwm2;

   pulse=~pulse;
   TR1=1;                                         //启动定时器中断1,类似于嵌套结构

}
void t1sss() interrupt 3        //定时器中断1,输出特定脉宽
{

      TH1=pwm3;//重新赋值,
    TL1=pwm4;
   pulse=~pulse;
   TR1=0;                         //

}
main()
{
   TMOD=0x11;//使用模式1
   TH0=pwm1;//重新赋值,这里是
   TL0=pwm2;
   TH1=pwm3;//重新赋值,
   TL1=pwm4;
   ET0=1;
   EA=1;
   TR0=1;
   ET1=1;

while(1);         //
   {
           pwm1=(65536-500)/256;//计划pwm信号改变值从这里开始,后期拟吧这个变量改变成外界直接输入
           pwm2=(65536-500)%256;
        pwm3=(65536-100)/256;
        pwm4=(65536-100)%256 ;

}
}

网友:
while(1);         //
   {
           pwm1=(65536-500)/256;//计划pwm信号改变值从这里开始,后期拟吧这个变量改变成外界直接输入
           pwm2=(65536-500)%256;
        pwm3=(65536-100)/256;
        pwm4=(65536-100)%256 ;

}

看上面程序,while(1);后面有分号,那么循环体是一个空语句,执行不到后面去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while(1);         //
   {
           pwm1=(65536-500)/256;//计划pwm信号改变值从这里开始,后期拟吧这个变量改变成外界直接输入
           pwm2=(65536-500)%256;
        pwm3=(65536-100)/256;
        pwm4=(65536-100)%256 ;

}

看上面程序,while(1);后面有分号,那么循环体是一个空语句,执行不到后面去的。

我试试,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