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G2332模拟串口跑modbus协议问题

楼主:
最近用430做了一个小东西,由于地方比较小,选了14脚的片子,不带串口,参考例程里面的模拟串口用定时器TA模拟了一个串口。现在有这样的几个问题:
1、单片机复位的时候会首先发送一个字节,用launchpad上的USB转串口连的电脑,用不同的串口助手看到的数也不一样,有的是0x00,一个是0xF0。应该是上电初始化的时候电平不稳定造成的,有网友让加个上拉电阻,我还没有试。
2、当发送出去一帧数据后也会莫名其妙的收到数据,导致判断modbus帧头的时候判断错误。由于标准modbus的帧头就是地址,没有办法加别的帧头做判断了。

总之一句话,模拟的串口总会不听使唤的发送或者接收数据,有遇到过的分享一下经验呗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的吗,我前边调硬件i2c,发出去的和程序的对不上号,有时候就可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网友:
对modbus总线协议不了解,如果是模拟串口有问题的话,那就先独立地把这个功能搞定再加入到系统代码中去

网友:
现在感觉问题的关键在与串口老无故收发到数据。开始没有太在意,如果没有这些乱数协议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逻辑分析仪分析的吗,我前边调硬件i2c,发出去的和程序的对不上号,有时候就可以,也不明白怎么回事

串口助手看的数,没有逻辑分析仪

网友:
虽然单片机会发出错误的乱码,但是对于接收端来说,这些乱码不是会被忽略掉吗
单字节的乱码因为长度不符合协议会被忽略掉的

网友:
一串数据有个指定时间间隔的,不知道你约定了没有

网友B:
说的对,但是我现在好像没有定时器可以用来计时了。2332有几个比较模块啊,我用定时器模拟串口,一个比较模块用来发送,一个捕获用来接收。还有没有比较模块用来计时啊。我接着找资料,有用过的说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的对,但是我现在好像没有定时器可以用来计时了。2332有几个比较模块啊,我用定时器模拟串口,一个比较模块用来发送,一个捕获用来接收。还有没有比较模块用来计时啊。我接着找资料,有用过的说一下

计时可以直接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呀

比较模块和捕获模块貌似不影响定时器正常运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计时可以直接用同一个定时器的中断服务呀

比较模块和捕获模块貌似不影响定时器正常运作的。。。

比较模块和捕获模块是不影响定时器工作,但是这个时候这个模块没有办法用来计时。为了让多个模块都使用计时服务,定时器工作在连续模式,不同的模块从定时器中获得数据运行自己设定的功能。最好是每一个功能用一个比较/匹配模块,单独的启动服务。
在我的应用中,由于是半双工工作,接收的时候可用用发送的模块产生计时。我看2332的datesheet里面里是这样说的 。因为应该可用再用一个捕获/比较模块来单独产生一个计时。我先研究一下怎么用,大家继续讨论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估计是接收端开始工作在先,发送端初始化在后,这样容易产生错误的起始位,造成通信不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用示波器打一下波形,估计是接收端开始工作在先,发送端初始化在后,这样容易产生错误的起始位,造成通信不正常

你说的对。就是收发不同步造成的,但是modbus协议里面有错误校验。我试过了,资料有点儿紧张,还得干别的事,发现加上错误检测部分有时候也是跟不上。感觉是定时器处理不过来,中断进的太频繁了。领导已经让改用硬件串口的片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