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使用微芯官网的FFT函数

楼主:
电路采样三相电,可测得线电压,相电流,如何利用FFT库函数,求得相位角。有接触的过大神,请指教。

网友A:
在网上看看“电脑圈圈”的关于FFT的大作。我以前在EEWORLD转载过,你可以找找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网上看看“电脑圈圈”的关于FFT的大作。我以前在EEWORLD转载过,你可以找找

您说的是那篇 FFT结果的物理意义 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说的是那篇 FFT结果的物理意义 吗?

是啊,那个看懂了,FFT也就清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啊,那个看懂了,FFT也就清楚了

我仔细看了下,说实话一知半解。您用过PIC官放的FFT函数库吗,其实里面就是三个函数。我现在采集到三相电的线电压,线电流,都是有效值,不知道该如何使用FFT,来计算电压电流的相角。您对这个方面了解吗?能否提供一个大体的思路。

网友:
没有用过PIC的FFT库。哈哈,不过那篇文章挺好的。
你采到的是应该是瞬时值吧?有效值你是怎么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