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54100】平衡小车无线串口调参系统

楼主:
先上视频:

        视屏中使用lpc54100开发板为主控制器,VC编写的上位机空调节相关参数和显示相关数据和姿态,这次的软件较上一次的有了改进,由之前的采用SerialPort类变成了使用软件自带的mscomm串口控件,这个控件更加稳定,然后能够实现同时收发。然后增加了OpenGL显示姿态。修改了不少Bug,增加了Bug显示区域。同时msp430的上位机接收机也做了改进,增加了可靠性,提高了主频。
         视屏中的小车只有姿态控制而没有速度控制,然后上位机调参窗口中,第一个是小车初始角度,第二个是姿态控制P参数,第三个是姿态控制D参数。在小车的显示屏上能够显示相关参数。通过查看小车传回来的PWM输出,小车速度,小车姿态以及小车的实际情况来调节参数。
         下面是相关代码与解释:
main函数:
int32_t main(void)
{
        // Setup SystemCoreClock and any needed board code
        SystemCoreClockUpdate();
        //SysTick_Config(SystemCoreClock/TICKRATE_HZ);
        Board_SetupMuxing();
        I2C_Config();
         while(!MPUchack());
        Init_MPU6050();
                SPI_INIT();
         while(NRF24L01_Check());
        NRF24L01_RT_Init();
        Board_UART_Init ( LPC_USART0, 115200, &UART0arg );
        Chip_SCTPWM_Init(SCT_PWM);//初始化STC
        Chip_SCTPWM_SetRate(SCT_PWM, 10000);//波特率为10K
        //四个引脚的功能设定为SCT0_OUT0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7, IOCON_FUNC2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INPFILT_OFF);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8, IOCON_FUNC2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INPFILT_OFF);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29, IOCON_FUNC2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INPFILT_OFF);
        Chip_IOCON_PinMuxSet(LPC_IOCON, 0, 30, IOCON_FUNC2 | IOCON_MODE_INACT | IOCON_DIGITAL_EN | IOCON_INPFILT_OFF);
        Chip_SCTPWM_SetOutPin(SCT_PWM, 1, 0);//P0_7引脚,设置标号为1
        Chip_SCTPWM_SetOutPin(SCT_PWM, 2, 1);//P0_8引脚,设置标号为2
        Chip_SCTPWM_SetOutPin(SCT_PWM, 3, 2);//P0_29引脚,设置标号为3
        Chip_SCTPWM_SetOutPin(SCT_PWM, 4, 3);//P0_30引脚,设置标号为4
        Chip_SCTPWM_Start(SCT_PWM);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2,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0));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1,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0));
        SetDisplay(Grey,Black,White);
        DisplayTitle("       lb8820265.");
        SetColor(Yellow, Grey);
         Chip_MRT_Init();
                Chip_MRT_SetDisabled(Chip_MRT_GetRegPtr(0));
        // DLY(120000);
        NVIC_EnableIRQ(MRT_IRQn);
        setupMRT(0, MRT_MODE_REPEAT,  125);
        while(1){
                                        for(a=0;a<15;a++)        show[a]=0;
                if(car_angle_set<0){temp=-car_angle_set;
                        show[0]=45;}
                else {show[0]=48;temp=car_angle_set;}
                show[1]=((int )temp%100)/10+48;
                show[2]=(int )temp%10+48;
                show[3]=32;
                show[4]=(int )g_fAngleControlP/100+48;
                show[5]=((int )g_fAngleControlP%100)/10+48;
                show[6]=(int )g_fAngleControlP%10+48;
                show[7]=32;
                show[8]=(int )g_fAngleControlD/100+48;
                show[9]=((int )g_fAngleControlD%100)/10+48;
                show[10]=(int )g_fAngleControlD%10+48;
                show[11]=32;
                show[12]=(int )SYS_ms/100+48;
                show[13]=((int )SYS_ms%100)/10+48;
                show[14]=(int )SYS_ms%10+48;
        GLCD_DisplayString(130, 160, 2, 1, show );        //参数显示
                }
}

定时中断服务函数:
void MRT_IRQHandler(void)
{
uint32_t int_pend;
        char b[3];
        int_pend = Chip_MRT_GetIntPending();
        Chip_MRT_ClearIntPending(int_pend);
        if (int_pend & MRTn_INTFLAG(0)) {
                Nrf_Check_Event();//nrf24l01相关操作
                SYS_ms++;
   readdmp();  //mpu6050数据读取
   getquaternion();
   getgyro();
   getaccel();
   getyawpitchroll();
        AngleControl();//角度控制
                if(g_fAngleControlOut>0){//PWM控制电机输出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1, 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int)g_fAngleControlOut));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2,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0));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3 , 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int)g_fAngleControlOut));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4,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0));
                }
                else{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1, 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0));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2,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int)-g_fAngleControlOut));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3 , 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0));
                                Chip_SCTPWM_SetDutyCycle(SCT_PWM, 4,Chip_SCTPWM_PercentageToTicks(LPC_SCT, (int)-g_fAngleControlOut));
                }
        }
}

Nrf_Check_Event函数:
void Nrf_Check_Event(void)
{
        uchar sta = NRF24L01_Read_Reg(READ_REG + STATUS);
        if(sta & (RX_OK))//接收中断
        {
                uchar rx_len = NRF24L01_Read_Reg(R_RX_PL_WID);
                NRF24L01_Read_Buf(RD_RX_PLOAD,NRF24L01_RXDATA,rx_len);
//NRF_TxPacket_AP(NRF24L01_RXDATA,rx_len);
                 if(NRF24L01_RXDATA[0]=='b')//如果接收到的第一个字符是‘b’
                lb_put_parameter();//将要发送的相关参数放到将要发送的寄存器中
     else if(NRF24L01_RXDATA[0]=='l')//如果接收到的第一个字符是‘l’
                lb_put_original();//将参数的值放到将要发送的寄存器中
                 else if(NRF24L01_RXDATA[0]=='s')//如果接收到的第一个字符是‘s’
               lb_get_parameter();//将接收到的值修改目前的参数
        }
        if(sta & (TX_OK))
        {
        }
        if(sta & (MAX_TX))
        {
                if(sta & 0x01)        //TX FIFO FULL
                {
                        NRF24L01_Write_Reg(FLUSH_TX,0xff);
                }
        }
        NRF24L01_Write_Reg(WRITE_REG + STATUS, sta);//
        sta = NRF24L01_Read_Reg(READ_REG + STATUS);
}

lb_put_parameter函数,其他两个函数差不多不再贴出
void lb_put_parameter(void)
{
unsigned char check;
char tx[27];
int temp[4];
float temp2[4];
char *p;
int i=0;
temp[0]=g_fAngleControlOut;//将PWM输出值放到int型数组中,将会在示波器曲线1中显示
temp[1]=g_fAngleSpeed;//将小车速度放到一个int型数组中,将会在示波器曲线2中显示
temp[2]=0;
temp[3]=g_fCarAngle;//将小车偏角放到一个int型数组中,将会在示波器曲线4中显示
temp2[0]=(float)yprf[0];//将欧拉角放到一个float型数组中,将会在OpenGL图像中显示
temp2[1]=(float)yprf[1];//将欧拉角放到一个float型数组中,将会在OpenGL图像中显示
temp2[2]=(float)yprf[2];//将欧拉角放到一个float型数组中,将会在OpenGL图像中显示
temp2[3]=0;
for(i=0;i<4;i++){//将整数型数据变成字符型
        if(temp[i]<0)
        temp[i]=65536+temp[i];
    tx[2*i+2]=(temp[i]%256);
        tx[2*i+3]=(temp[i]/256);
}
for(i=0;i<4;i++){//将浮点型数据变成字符型
p=(char *)&temp2[i];
tx[10+i*4]=*p;
tx[11+i*4]=*(p+1);
tx[12+i*4]=*(p+2);
tx[13+i*4]=*(p+3);
}
tx[0]='s';//数据头
tx[1]='t';//数据头
check = 0;
for(i = 2; i < 26; i++) check += tx[i];//采用求和校验
tx[26] = check+NRF24L01_Read_Reg(0x09); //将NRF4l01的信号强度放到求和校验中
if(check==255)tx[26]=255;//防止错误
NRF_TxPacket_AP(tx,27);//将要发送的27为char型数据放到将要ack发送的寄存器中
}

相关程序源代码打包下载:https://download.eeworld.com.cn/detail/lb8820265/554864包括msp430G2553程序,lpc54100程序,上位机程序,上位机源代码,上位机注册,使用说明。)

网友:
斌哥,小车不错,借我玩玩啊  呵呵

网友:
怎么得到新币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平衡车,请问你的NRF是利用的伪双工通信还是自己实现的一套通信机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好,我现在也在调平衡车,请问你的NRF是利用的伪双工通信还是自己实现的一套通信机制?

这一代的通信,原理是利用的NRF带数据的ACK模式,电脑发送一个指令通过NRF传给小车,小车收到后将带数据的ACK返回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一代的通信,原理是利用的NRF带数据的ACK模式,电脑发送一个指令通过NRF传给小车,小车收到后将带数据 ...

,好的,谢谢

网友:
学习上位机,资料很适合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