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roteus里面的74HC04

楼主:
大家好!
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74HC04不是六反相器吗?请问在proteus里面怎么连线才能“反六组输入电平”?

2、如图,我是想要8个反相器,感觉自己画得不好看,有什么好建议吗?
谢谢大家!

网友A:
楼主,你把自己当个局外人,再仔细读一下你发表的内容,看能读懂什么意思不。

网友:
看着办吧

网友B:
74HC04是六反相器,楼主为何画出八个?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网友:
那是实际的74HC04封装吧?

但是在proteus里面74HC04的元件符号不是这样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B:
74HC04是六反相器,楼主为何画出八个?
楼主想要表达什么意思?

我其实是想要取反八个输入电平,但是貌似这样只能加8个74HC04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把自己当个局外人,再仔细读一下你发表的内容,看能读懂什么意思不。

这样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我其实是想要取反八个输入电平,但是貌似这样只能加8个74HC04啊?

一个74hc04里面有6个,想要8个的话,需要两片74hc04,这样一共有12个反相器,你随便用8个就行了。
其中6个“三角符号”是一组,看标号的话能看出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个74hc04里面有6个,想要8个的话,需要两片74hc04,这样一共有12个反相器,你随便用8个就行了。
其中6个“三角符号”是一组,看标号的话能看出来。

实际连线的时候,那肯定是用两个74HC04。
但是在proteus里面,74HC04的模型只有 ,那这样的话,我只能连着画8个了?

网友:
需要八个反相器的话,有74HC240。何必用两片74HC04?

网友:
引用 网友C:
实际连线的时候,那肯定是用两个74HC04。
但是在proteus里面,74HC04的模型只有,那这样的话,我只能连着画8个了?

用几个,就从库里拉出来几个。
8个就是使用2片74HC04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