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842搭建boost电路问题

楼主:
本人在用UC3842做Boost电路的仿真,想请教众大神为什么我的电路在升压的过程中电感电流过大,达到了70+A,这么大的电流板子肯定吃不消啊,请问如何抑制这个电流啊,有人很熟悉Boost电路和UC3842的使用么,感激不尽!!!

    原理图和仿真结果奉上!!!

电流放大之后

电流放大之后

仿真结果

仿真结果

网友A:
你需要多大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3842工作频率多少?
“电流放大之后”是哪一点的电流?
R6C4两端,一端是地,另一端还是地,什么意思?
功率管发射极(源极)对地应该有一支小电阻,用于检测功率管瞬时电流(参见datasheet典型电路),怎么没有?

网友B:
Z1管子没有取样电阻,直接接地了吗?同问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687-1-1.html站内贴看完你应该就明白些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需要多大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3842工作频率多少?
“电流放大之后”是哪一点的电流?
R6C4两端,一端是地,另一端还是地,什么意思?
功率管发射极(源极)对地应该有一支小电阻,用于检测功率管瞬时电流(参见datasheet典型电路),怎么没有?

谢谢指正,原因貌似就是发射极与地之间少加了小的电流采样电阻,本人刚接触3842,还有好多不懂的地方还请大神以后多多指点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2687-1-1.html站内贴看完你应该就明白些了-,-

这篇论文已经看完了,还是蛮有收货的,谢谢

网友:
引用 网友B:
Z1管子没有取样电阻,直接接地了吗?同问输出电压和输出电流?

就是忘加了取样电阻额,期望输出电压100V,输出电流的话5A左右额

网友:
采样电阻你的多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