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TL远距离通讯

楼主:
突然想到一种远距离通讯的方法,不知道是否可行。

两边用光耦隔离,两对双绞线连接,光耦接收端用lm393电压比较器来提高灵敏度。这只是初步构想,还没有实践验证过,先把想法提出来,让大家提点意见。

网友:
如果单独考虑隔离,使用磁耦可以获得更好的速度和效果,缺点是成本稍高,而且还不能突破ttl不能玩距离通讯的限制。
单独考虑远距离,使用485通讯可以获得较好的距离,但速度有限,要是再加上隔离,还得用光耦,控制方面还得考虑收发控制,优势是只用两根线,但目前实际使用中还是八芯网线用得多,只用两芯其余的也是浪费。
现在使用这种方案,收发两组都使用单独的一对线,有点差分的意思,希望能够明显延长通讯距离。

网友:
可行是可行的。
但我估计楼主这个方案不如RS485,准确地说不如RS422。

网友:
楼主确认这是隔离通讯吗?

网友:
您说呢?两边的电气上完全隔离的。

网友A:
你这样就不叫TTL传输了,由于线长了之后电阻增大,你的VCC得随着距离不断的增大,最终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不过类似的方案有现成的,就是光纤通讯。TTL两边加上光转换器,不加中继传几公里没有问题。
楼主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值得鼓励

网友:
在一个只有百米的车间里面布线,或许这个方案行得通

网友:
我觉得这个方案要说用肯定是可用用,但是不好。首先电路上没有485简单,虽然485芯片要比393贵一些,但是485只用两根线,你这个得四根,两根百十米的线也是钱啊。再一次485可用多机通讯,你这个只能是双机,虽然有可能你就只用双机,但可扩展性大大降低了。再一个你的每一个设备的电源都拉出来那么远,电源很容易引进来干扰的。

网友:
设备电源是不拉的

网友:
双方电气是通过光耦隔离的,每个模块的电源都是独立的。布线上使用8芯网线中的两对,在485通讯中也经常看到使用网线来连网,大量的芯线闲着。在多机组网时需要多个相同的模块,反正一对线之间就需要两个隔离模块。成本上没有优势,优势就是控制更简单,速度或许能够更快一些。

网友:
还有一个,当两边的板子都带高压时,用485+光耦还需要再加一个独立电源,而我这个方案不需要。
也可以说,本方案更适合在板子带高压的场合。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这样就不叫TTL传输了,由于线长了之后电阻增大,你的VCC得随着距离不断的增大,最终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不过类似的方案有现成的,就是光纤通讯。TTL两边加上光转换器,不加中继传几公里没有问题。
楼主有这样的想法很好,值得鼓励

我想要重点关心的还是抗干扰的能力,电源方面就算百米电线电阻增加了100欧,对发光二极管来说也不要紧,相当于限流电阻从1k增加到1.1K而已,再细的网线也不太可能达到这个阻值,至于再远一点的距离没有任何优势,用不着讨论。

网友:
一般来说隔离是在设备自己出口的地方隔离,指的是设备内部的电源跟外部的产生电气上的隔离,你这个是把自己的电源(图中经过了一个1K电阻,但是没有产生电气的隔离)拉到对方再隔离,对自己的电源起不到任何保护作用。隔离也就失去了意义。
你这样Tx直接接入单片机的IO口或者通过三极管之类的驱动一下,相当于把IO拉出去几十米,大大增加了引入干扰的机会。
至于隔离,我觉得应该理解隔离的目的是什么。,隔离的是什么信号,隔离后要产生什么效果。比如抗干扰,你得考虑干扰会从什么地方来,会对那些信号产生干扰,会产生什么危害。一般来说,干扰一种可能是造成通讯错误,另外一种就是对设备产生致命危害。你这样的做法哪一种也解决不了。只是减少了接收端的IO造成损坏的可能,也算是有点儿作用。
总的来说,我觉得这样的应用起到的作用不是很大,不如加一些保护器件的作用大。

网友:
这不能说是TTL电压传送了,其实已经把电压转换成了电流,而电流确实可以电压传输更适合于远距离。
但不可避免的是数据传输速率会降低,用速度换距离,是可行的。

网友B:
用激光头+传感器 ,距离超爽,速度也可以,有条件上光纤

网友:
用洞洞板搭建电路,短距离115200测试通过,下周测试100米双绞线,到时再汇报结果。

网友:
手头没有长线,只有22米的网线,在14400下测试偶尔有误码,在9600下运行十分钟,未发现错误。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激光头+传感器 ,距离超爽,速度也可以,有条件上光纤

谢谢指点。
用激光发射管和接收管,轻松达到串口助手的顶峰460800,线长点也没关系。实在是爽!

一对一没问题,下来准备测试一对多通讯。

网友C:
再搞下来就是可见光通讯了,看来没多少人感兴趣。

网友:
引用 网友C:
再搞下来就是可见光通讯了,看来没多少人感兴趣。

光通信这块已经是巨头的专业领域,一个是速度超高,另一个是设备不是买不到就是超级贵,一般的业余玩家根本做不起,基础的光通信有很多的前人例子,而且可见光如何避免干扰始终是个麻烦事,虽然有光纤,但是实用性不高,不如无线电成本低,而且拿能上G的光纤跑着顶多上10M的速度,有点浪费啊。

网友C(2015-05-21):
法拉利除了能飙外还能上街打酱油,不能说是浪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