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教28335编译错误

楼主:
用28335驱动直流电机,用的开发板的事例程序,怎么解?

整个界面

整个界面

出问题处

出问题处

网友:
把错误信息完整黏贴出来吧,怀疑是PATH路径设置问题,试试:工程文件名右键选择Properties=>include option , include 和 source里边 文件添加入其中

网友:
好帖一定要顶一下啊。。

网友:
大神请看,路径有错吗?

文件路径

文件路径

网友A:
路径有没有错不是别人能看出来的,得你自己看看这些路径下有没有编译器要的那个文件。或者自己搜一下那个文件在什么位置,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下或者把路径设置成那个文件的路径都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路径有没有错不是别人能看出来的,得你自己看看这些路径下有没有编译器要的那个文件。或者自己搜一下那个文件在什么位置,复制到工程文件夹下或者把路径设置成那个文件的路径都行

恩恩,我在改

每次导入工程会出现以下提示,什么意思,我没找到这个文件啊

具体描述:See details below...

  Unrecognized product of type 'com.ti.rtsc.XDAIS' is required by project 'Example_2833x_dcmotor' - please install at least one product of this type before building this project.

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785574413\QQ\WinTemp\RichOle\LK6CY5AKRN8FP%[_R~LN4$2.png

导入工程出现错误

导入工程出现错误

网友:
怎么解决的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恩恩,我在改

每次导入工程会出现以下提示,什么意思,我没找到这个文件啊

具体描述:See details  ...

这个问题我也碰到了    怎么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