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EPROM断电数据就会清空是什么原因

楼主:
是根本没有存上 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与电源有关,特别是WP引脚没有使用的时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一般与电源有关,特别是WP引脚没有使用的时候。

WP引脚接地了

网友A:
接地就是不保护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写入的。可以试试用单独IO控制WP,效果会好一些。

有的EEPROM内部做了电源保护,但是很多可能没有(特别是那些低端的)。如果自己没有单独处理和保护,在掉电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在临界电压上的变化,造成数据丢失或清除。

如果数据量小,不如用MCU片内的。很多MCU虽然没有EEPROM,但是支持Flash模拟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A:
接地就是不保护啊,任何时候都可以写入的。可以试试用单独IO控制WP,效果会好一些。

有的EEPROM内部做了电源保护,但是很多可能没有(特别是那些低端的)。如果自己没有单独处理和保护,在掉电的时候,很容易因为在临界电压上的变化,造成数据丢失或清除。

如果数据量小,不如用MCU片内的。很多MCU虽然没有EEPROM,但是支持Flash模拟EEPROM。

谢谢你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没写好,根本存不上也读不了?

网友C:
怀疑是没存上,可用写段代码测试一下,写进去读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缓冲区里看一下。

网友D:
1、我也怀疑没有存进去。普通环境下,哪里有那么大的干扰去破坏数据。
2、重新上电后程序有没有写EEPROM改了数据?

网友:
会不会有蠢哭的情况?
譬如控制器上电就会执行初始化清空eeprom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没写好,根本存不上也读不了?

可以读出来数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会不会是驱动没写好,根本存不上也读不了?

就是 没有断电的情况下  可以读出数据来

网友:
引用 网友C:
怀疑是没存上,可用写段代码测试一下,写进去读出来放到另外一个缓冲区里看一下。

我没有写测试代码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我也怀疑没有存进去。普通环境下,哪里有那么大的干扰去破坏数据。
2、重新上电后程序有没有写EEPROM改了数据?

一开始也怀疑是上电后数据重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会不会有蠢哭的情况?
譬如控制器上电就会执行初始化清空eeprom

我用的芯片是ATMLH118,没有什么资料  就按照普通AT24C512来写的。我也怀疑上电就清空数据这种情况 可是不知道怎么排除这种情况

网友:
众爱卿,本宫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C:
也不说说咋解决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也不说说咋解决的

跟大家说的差不多  上电就重新写数据了  以前的就没有了

网友:
好吧。写代码要细心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