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卓蓝牙示波器

楼主:
在国外网站找到的一个安卓端示波器app,国内还不能下载啊,还得fq出去。

放到这啦,需要的下载吧

工程导入elipse即可

网友A:
要做个wifi示波器的话还勉强能用,蓝牙这速度只看IIC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要做个wifi示波器的话还勉强能用,蓝牙这速度只看IIC吗

的确,速度是有点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的确,速度是有点慢

很好的玩具,目前还不实用。等以后蓝牙速度上来了再说

网友:
只是手机客户端还是手机变成的示波器啊。用耳机插孔直接用来做示波器也不错,就是采样速率有点儿低

网友:
有没有效果图?

网友:
如果使wifi的速率应该还可以,蓝牙的通信速率太低,数据量太小,不适合快速信号

网友:
这个很牛逼啊

网友C:
那得自己画板子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得自己画板子了啊

stm429通过蓝牙把数据传过去不就好了

网友D:
是呀,蓝牙的通信速率太低,数据量太小,肯定速冻受限,不过拿来学习学习也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蓝牙的通信速率太低,数据量太小,肯定速冻受限,不过拿来学习学习也是不错的选择

用在产品上估计不行,但是diy的话,做到10M应该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