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 是不是代表芯片被锁死了

楼主:
程序可以在别的板子上正常使用

程序可以用jtag在线硬件仿真

但是烧写进去执行就不正常

程序写的是开机闪灯三下然后灯常亮  之后执行别的语句

有时完全没反应(不闪灯) 有时闪灯三次 紧接着又继续闪三次  然后挂掉

芯片是xmega1281au

网友A:
如果被锁死程序就会烧录不进,能烧录代表没被锁……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被锁死程序就会烧录不进,能烧录代表没被锁……

在仿真能跑  flash 不能跑代表什么   芯片坏了吗

之前烧过一个bootloader  但后面擦掉了

网友B:
很有可能复位有问题,片子根本没有跑起来,仿真的时候有仿真器提供复位信号没有问题。建议量一下复位信号。
再一个感觉就有可能是boot的问题了。

网友:
是不是熔丝位的设置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有可能复位有问题,片子根本没有跑起来,仿真的时候有仿真器提供复位信号没有问题。建议量一下复位信号。
再一个感觉就有可能是boot的问题了。

没有示波器   用万用表看了看   感觉正常   按下按钮会拉低

之前也怀疑bootload  但是擦除了也会有影响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