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PC4337 IAP升级问题。

楼主:
我用的LPC4337,我想使用在线升级功能,于是弄了三个工程。
BOOTSEL工程:起始地址0x1A000000 大小0x2000
BOOT   工程:起始地址0x1A002000 大小0x6000
IAP    工程:起始地址0x1A008200 大小0x17E00

BOOTSEL功能:选择是从BOOT启动还是从IAP启动。
BOOT   功能:用于从串口接收数据并修改IAP处数据,达到升级的效果。带有串口中断。BOOT接收完整的数据数据后,修改数据,并跳转到IAP。
IAP    功能:用户程序,主要是实现所需功能。带有串口中断,IO中断,定时器等。IAP收到升级命令后,跳转到BOOT处执行升级操作。

现在是BOOTSEL启动后,选择到BOOT执行,然后我通过串口做升级操作,升级完成后直接跳转到IAP。这里目前都是正常的。我在IAP运行过程中,想再次升级,收到具体串口数据后,我直接跳转到BOOT执行。问题就出在这里,这样跳转后BOOT的中断没反映了。如果使用__enable_irq(),会直接挂掉。下面详细列出部分代码。

BOOT的向量中断表修改

void main(void)
{
        uint32_t *vptr  = (uint32_t *)BOOT_UPDATE_START_FLASH;
        uint32_t *vect_table= (uint32_t *)0x10080000;
        uint32_t i;led_off();

        __disable_irq();

        for(i = 0; i < VECTOR_SIZE; i++)
        {                                  /* 将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        */
                vect_table[i] = (*vptr++);
        }

        SCB->VTOR  = (uint32_t)vect_table;//led_off();

        __enable_irq();//这里,从BOOTSEL中跳转到BOOT执行的话都一切正常,但是从IAP跳转到BOOT后,到这句会直接挂掉,后面的都执行不了。

        /*下面代码是初始化时钟,串口,IO等操作*/
}

BOOT中升级完成后跳转:
{
        /*上面有相关判断是否跳转到IAP*/
        __disable_irq();
        SCB->VTOR  = BOOT_IAP_START_FLASH; //BOOT_IAP_START_FLASH,就是IAP段代码的起始地址。
        /*下面是跳转代码的汇编,伪代码*/
        ldr   r0, = BOOT_IAP_START_FLASH
        ldr   r0, [r0]
        mov   sp, r0

        ldr   r0, = BOOT_IAP_START_FLASH +4
        ldr   r0, [r0]
        bx    r0

IAP的向量中断表修改

void main(void)
{
        uint32_t *vptr  = (uint32_t *)BOOT_IAP_START_FLASH;
        uint32_t *vect_table= (uint32_t *)0x10080000;
        uint32_t i;

        __disable_irq();

        for(i = 0; i < VECTOR_SIZE; i++)
        {                                  /* 将中断向量表复制到RAM        */
                vect_table[i] = (*vptr++);
        }

        SCB->VTOR  = (uint32_t)vect_table;//led_off();

        __enable_irq();//这里在IAP中一切正常,中断都没有影响。
        /*下面代码是初始化时钟,串口,IO等操作*/
}

IAP中收到升级请求命令后跳转到BOOT
{
        /*上面有相关判断是否跳转到BOOT*/
        __disable_irq();
        SCB->VTOR  = BOOT_IAP_START_FLASH; //BOOT_IAP_START_FLASH,就是IAP段代码的起始地址。
        /*下面是跳转代码的汇编,伪代码*/
        ldr   r0, = BOOT_UPDATE_START_FLASH//BOOT_UPDATE_START_FLASH,是BOOT代码段的起始地址
        ldr   r0, [r0]
        mov   sp, r0

        ldr   r0, = BOOT_UPDATE_START_FLASH+4
        ldr   r0, [r0]
        bx    r0

不知道问题处在什么地方。中断向量表也是不大明白。另外我IAP是用的RTX Kerne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