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帮忙看看这段仿真激励有什么问题

楼主:
ADcode是仿真外部高速AD输入值
CLKin是仿真外部时钟输入
Flagreset是仿真外部复位信号

编译无错误,但是仿真开始后运行内存逐渐提升,最后提示内存和虚拟内存不足,出错退出,测试电脑为16G内存和32G虚拟内存,大概占用了一半多后也出错,请问有什么解决办法或者思路吗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ADSIGNAL IS
  PORT( ADcode: OUT Std_Logic_Vector(15 downto 0);
        CLKin:    BUFFER Std_Logic;
        Flagreset:  OUT Std_Logic);

Constant CLKPeriod : TIME := 10 ns;
END;
ARCHITECTURE SIGN OF ADSIGNAL IS
  BEGIN
    PROCESS
      BEGIN
    ADcode<=  X"0000",
              X"0007" AFTER 80 ns,
              X"000E" AFTER 120 ns,
              X"0017" AFTER 160 ns,
              X"0011" AFTER 200 ns,
              X"0008" AFTER 240 ns,
              X"0000" AFTER 300 ns,
              X"0000" AFTER 340 ns,
              X"0000" AFTER 380 ns,
              X"0000" AFTER 420 ns,
              X"0000" AFTER 460 ns,
              X"0000" AFTER 500 ns,
              X"0000" AFTER 540 ns,
              X"0007" AFTER 600 ns,
              X"000E" AFTER 640 ns,
              X"0017" AFTER 680 ns,
              X"0011" AFTER 720 ns,
              X"0008" AFTER 760 ns,
              X"0000" AFTER 800 ns,
              X"0000" AFTER 840 ns,
              X"0000" AFTER 880 ns,
              X"0000" AFTER 920 ns,
              X"0000" AFTER 960 ns;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CLKin<=NOT CLKin after(CLKperiod/2);
        END PROCESS;
      PROCESS
        BEGIN
        Flagreset<= '0',
                    '1' AFTER 30 ns,
                    '0' AFTER 60 ns,
                    '1' AFTER 300 ns,
                    '0' AFTER 360 ns,
                    '1' AFTER 800 ns,
                    '0' AFTER 860 ns;
        END PROCESS;
  END;

网友:
讲的超级棒 ,非常厉害,看来非常有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