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什么芯片能要把15V的电源电压升到30V

楼主:
最近接触直流升压电路,一个3.6V的电源现在我用电荷泵能升到15V左右。

还想继续升到30V遇到了困难。我希望能用芯片来完成,boost电路感觉自己第一次弄有些不顺手,元器件的选择都很卡壳。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能把15V的电源升到30V啊?

网友:
电荷泵效率不高,用开关升压芯片。不过大压差输出功率必然不高

网友A:
Boost电路是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案。
“感觉自己第一次弄有些不顺手”。那就弄第二次、第三次……,总会顺手的。

网友: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芯片能把15V的电源升到30V啊?
用TI 的WEBENCH去试试啊 自己搞一个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Boost电路是最简单也最便宜的方案。
“感觉自己第一次弄有些不顺手”。那就弄第二次、第三次……,总会顺手的。

又见maychang呀!
其实我就是想找个boost原理的芯片,需要的元器件不用我一个个去试。

感觉这种东西应该有吧,现在我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不愿意去试而是我真的没时间去试了.....

网友:
用TI的WEBENCH可以找出一大堆,然后根据自己要求挑选,同时也可以了解boost升压电路的结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见maychang呀!
其实我就是想找个boost原理的芯片,需要的元器件不用我一个个去试。

感觉这种东西应该有吧,现在我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不愿意去试而是我真的没时间去试了.....

music586推荐的34063用起来比较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music586推荐的34063用起来比较简单。

看了技术手册确实很不错,搞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