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R for MSP430 输出的TXT文件只有一个q怎么解决

楼主:
程序链接出现问题,在网上看到说是IAR设置问题,改了设置之后,链接没问题了,烧写装载是总出错,查看才发现输出的TXT文件内容只有一个q,谁知道怎么破。
我改的设置如下,勾选了两个选项:

网友:
楼主怎么解决的

网友:
网上给的这个解决办法不能照做,做了就会只输出一个q,最后发现是自己新建的文件没有添加到工程造成的。错误,

网友A:
看完故障原因差点喷出来。。。
文件没有加到工程,那还能编译成功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完故障原因差点喷出来。。。
文件没有加到工程,那还能编译成功吗???

是的,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