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滤波的问题

楼主:
想问问大家,关于RC串联滤波的问题,这是个什么原理…………!求解释……!

谢谢…………!

网友A:
楼主的图太不完整,没办法分析。
滤波是一种信号处理手段,必须把信号的源(滤波电路由此得到信号)和信号的负载(从滤波电路得到信号的设备)都交代清楚,才有可能进行分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的图太不完整,没办法分析。
滤波是一种信号处理手段,必须把信号的源(滤波电路由此得到信号)和信号的负载(从滤波电路得到信号的设备)都交代清楚,才有可能进行分析。

这是功放输入端,单端输入,音频信号通过电容电阻直接进入功放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是功放输入端,单端输入,音频信号通过电容电阻直接进入功放芯片……!

把图贴出来,仅仅这几句文字不能说明什么。
详细的电原理图,务必要清楚,包括元件参数和芯片型号。

网友C:
避免功放自激,吸收高频。滤波就是这些作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避免功放自激,吸收高频。滤波就是这些作用。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RC串联滤波的概念,RC串联延时,隔直,通交,可是资料所说的滤波我就觉的有点不理解……!难道和内部电路有关系……!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实我觉得有点不太理解RC串联滤波的概念,RC串联延时,隔直,通交,可是资料所说的滤波我就觉的有点不理解……!难道和内部电路有关系……!

RC串联滤波其本质是,有电容C存在不能流过直流电流,电阻和电容都对电流存 阻碍作用,其总阻抗由电阻和容抗确定,总阻抗随频率变化而变化。RC串联有一个转折频率: f=1/2πRC

当输入信号频率大于 f时,整个RC串联电路总的阻抗基本不变了,其大小等于R。

这里作为音频输入,电容C主要是对交流信号耦合,RIN的取值应该与芯片内部电路有关,决定整个功放的增益,其实这个RIN=10K,完全是芯片厂家计算出来的外围输入电阻,内部还有反馈电阻和部分输入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C:
RC串联滤波其本质是,有电容C存在不能流过直流电流,电阻和电容都对电流存 阻碍作用,其总阻抗由电阻和容抗确定,总阻抗随频率变化而变化。RC串联有一个转折频率: f=1/2πRC

当输入信号频率大于 f时,整个RC串联电路总的阻抗基本不变了,其大小等于R。

这里作为音频输入,电容C主要是对交流信号耦合,RIN的取值应该与芯片内部电路有关,决定整个功放的增益,其实这个RIN=10K,完全是芯片厂家计算出来的外围输入电阻,内部还有反馈电阻和部分输入电阻。

谢谢讲解,我明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