扫描枪摆动镜外围电路图,求分析

楼主: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  谢啦

摆动镜原理图

摆动镜原理图

实物图

实物图

网友A:
“单片机”、“不知名6脚芯片”,这可分析什么呢?
至少,两组线圈上面的波形(必须同时看!以便分析相位)要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单片机”、“不知名6脚芯片”,这可分析什么呢?
至少,两组线圈上面的波形(必须同时看!以便分析相位)要用示波器看看吧?

示波器看了 2 处电压有规矩波动,但均为正。3、4 处直流电压。电流测不了,不能拆。帮忙分析分析那三路运放都是什么用途啊?

网友:
那个六脚芯片应该是两个mos管组成的开关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