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用for循环组成延时程序如何计算出延时时间

楼主:
最近在看如何控制步进,我看很多都用了for循环进行脉冲输出
比如这个

for(i=0;i
  for(j=0;j<112;j++);

很多人都喜欢用两个for循环构建延时,那么如何知道它延时的时间是多少?for循环似乎不可能像定时器那样进行中断来准确计算。

网友:
一般用示波器来看,基本上用在延时不苛刻的场合
platform不同clock不同,delay的时间都不一样

网友:
要看你的编译器把for如何编译了,很难做到非常精准的延时
拿控制器来实现一个非常精确的延时,本身这个想法就不是很合适

网友:
1、做不到精准延时,频偏,中断占用 和计算误差这些都会影响。
2、查看你编译器生成的汇编代码,看一个循环要几条指令,再查看数据手册,看看每条指令对应的机器周期,加起来乘以循环数再乘以系统时钟的倒数。
3、调试输出可以,精确定时还是用timer吧。

网友:
定时器还稍微靠谱些。

网友:
这种延时很不靠谱的,还是用定时器做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