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看看这段testbench有什么问题

楼主:
程序是为了在CLKin输出一个时钟信号,但是仿真发现信号全是红线。赋初值,包括直接赋值都不能改变输出。全是红线。

LIBRARY ieee  ;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

ENTITY dtirger_tb  IS

END ;

ARCHITECTURE dtirger_tb_arch OF dtirger_tb IS

  COMPONENT Dtirger

    PORT (

      CLKin  : in Std_Logic ;

      CLKout  : buffer Std_Logic );

  END COMPONENT ;

  SIGNAL CLKin   :  Std_Logic:='0'  ;

  CONSTANT CLKperiod=20ns;

BEGIN

  DUT  : Dtirger

    PORT MAP (

      CLKin   => CLKin  ) ;

PROCESS

BEGIN

      CLKin  <= NOT CLKin AFTER CLKperiod/2;

END PROCESS;

END ;

网友:
小弟在尝试仿真,想从简单的做起,学习下testbench怎么写,那个可恶的表情符号是 : time :

网友:
VHDL的  看不懂 等大神出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