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LN2003做驱动舵机电路这样可以吗

楼主:
用ULN2003做8路舵机驱动电路,ULN2003    1——7脚接单片机输入PWM,8——16输出给舵机 ,像图这样接线可以吗?第一次做这个,求大神助攻

网友A:
你的原理图封装有提高的空间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的原理图封装有提高的空间啊

这是临时画的一个   主要是表达意思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是临时画的一个   主要是表达意思

为了看你的图我们还得去查手册,你把改写的都写清楚啊。你有驱动电机首先自然是看驱动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可以满足就没有问题,适当提高电压会提高舵机响应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了看你的图我们还得去查手册,你把改写的都写清楚啊。你有驱动电机首先自然是看驱动电流的大小,如果电流可以满足就没有问题,适当提高电压会提高舵机响应速度。

非常感谢,你觉得这个电路还有什么地方要改进的吗?

网友:
你的舵机就是直流电机?

网友:
ULN2003内部是复合三极管,如果楼主所用电路不需要太多的路数,可以将其并联,这样可以提高驱动力。

网友:
如果你在直流电动机的电源端口再反向(针对电源的极性而言)并联一个整流二极管就比较可靠了,可以选用1N4000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