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DC1000没焊好,索性找到TPA3122,做个功放电路,DIY个音响吧!

楼主:
其实TPA3122也是找TI 申请的,TI 不像当年那么大方了,很多芯片都不能申请,好伤心。

最近做毕设挺没意思的,就想到TI 看看,弄几片芯片做做电路等等,对功放电路关注许久,想做个音响,找来找去,选中TPA3122,
具有 SE 输出的 15W 立体声 D 类音频功率放大器
看中她的双列直插封装,电路简单。效果应该不错。

首先肯定是学习文档,介绍的非常详细,英文不好,慢慢上网翻译,其实也就关键几页看明白就OK啦。

看到这部分就基本能做了,反正时间多,索性多看些,看看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看到后面发现提供很详细的参看电路,那就更好了嘛。

画图试试吧!

因为原理图很简单,所以做的很快。很开就弄好了。用信号发生器给个正弦波,测试一下,正常,OK。

那就接喇叭试试呗,因为简单,很顺利。接好电路,就可以玩了。献丑了!

将两块泡沫掏空一些,把喇叭装起来,可是弄的不好看了。

声音还是很不错的。哈哈哈。到此为止,写报告啦……

网友A:
现在的功率放大器,已经如此简单,只要焊接没有错误,元件完好,立即工作。

网友B:
TPA3110D2前段时间买过,好几块一片的呢,买的是贴片的。
这种片TI 好像不让申请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的功率放大器,已经如此简单,只要焊接没有错误,元件完好,立即工作。

对呀!一次成功,挺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TPA3110D2前段时间买过,好几块一片的呢,买的是贴片的。
这种片TI 好像不让申请

不会呀,我是申请的,选的是5片,只发2片,难道又限制了一些?

网友C:
我按下面的图焊的,怎么只有“嗒嗒”的声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按下面的图焊的,怎么只有“嗒嗒”的声音~~

好久以前做的,TI技术说明很详细,你可以参考一下。我觉得是不是你那里没焊好,你再检查一下电路板,要理解原理图,确认正确后,若还是有问题,建议重新做一块电路。这个芯片和电路都很简单,一般都是通电就能正常工作,声音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