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大神请教个问题

楼主:
我要做一个电子秤,测量范围:0-500个,精度1g,12位的AD够用了吗,不知道怎么估算,求指教

网友A:
0-500个什么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A:
0-500个什么东西?

0-500g

网友B:
精度1g够用了。AD的分辨率就是全量程可以被分成多少份,12位就是2的12次方份。不过精度跟分辨率不是一回事,分辨率要大于等于精度,显然,满足精度显示没问题,至于能不能做到,看你的设计了。

网友A:
量程500g,精度1g,至少需要9位A/D。
所谓9位,就是二进制8位,即0~511。但这只是分辨率,还不是精度。
要达到1g精度,应该再放些余量,比方说用10位A/D,再加上适当的基准。
很多单片机内部带10位A/D,可以直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精度1g够用了。AD的分辨率就是全量程可以被分成多少份,12位就是2的12次方份。不过精度跟分辨率不是一回事,分辨率要大于等于精度,显然,满足精度显示没问题,至于能不能做到,看你的设计了。

嗯,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量程500g,精度1g,至少需要9位A/D。
所谓9位,就是二进制8位,即0~511。但这只是分辨率,还不是精度。
要达到1g精度,应该再放些余量,比方说用10位A/D,再加上适当的基准。
很多单片机内部带10位A/D,可以直接使用。

嗯,谢谢

网友:
500G精度到1G,理论上是500分之1,但按衡器规程,可能需要精确到4分之1个检定分度值,即0.25G。从这点来说,实际精度应该是2000分之1。12位AD可达4096分度,理论上足够。但是如果处理不好,干扰和噪声大,失去2位AD精度,那要做到这样的精度可能就困难了。当然,如果你要说不遵守规程只做到1G的分辨,那就没问题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量程500g,精度1g,至少需要9位A/D。
所谓9位,就是二进制8位,即0~511。但这只是分辨率,还不是精度。
要达到1g精度,应该再放些余量,比方说用10位A/D,再加上适当的基准。
很多单片机内部带10位A/D,可以直接使用。

对了,那个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3.3V,理论上能实现吗

网友D:
关于ADC精度的问题,有几个概念是必须弄清楚的。
1、由ADC的位数直接决定的是“分辨率”而非“精度”,上面几位已经说了。
2、要求精度首先需确保必要的“分辨率”,比如要想1%精度,ADC的不能少于7位,即分辨率不劣于1/128。
3、在确保“分辨率”的基础上,须给ADC提供一个基准电源,这个基准源的精度将直接影响A/D转换精度——绝对误差(稳定度、温漂和校正另当别论)。
4、除上述基准电源精度的影响外,ADC还有个“线性误差”,比如一个12位ADC当满输入时的读数为4095,那么输入电压减半时是不是一定读得2047呢?不一定,这就是“线性误差”。
5、我们常见内置ADC的单片机比单独的ADC芯片更便宜,位数也不少(比如10~12位),千万小心了,单片机是以数字电路为主的,它内置的ADC的误差往往>>1 LSB
6、如想省事直接利用单片机内置的基准电源的话,精度会更惨,12位内置ADC的精度有没有5位(3.125%)都成问题!不信你去查几种单片机的手册试试。
7、除相关器件的初期精度外,还有温漂,电路、PCB走线、测量量程等一系列影响精度的要素。
8、ADC的最终精度要把上述各种误差的最大值都考虑进去。

——太多了,晕菜了吧?
不过呢,1/500的精度电子秤(慢速应用)应该还是不难做到的,建议用不少于12位的ADC,选好基准电源,活用过采样手法,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那个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3.3V,理论上能实现吗

你做秤用的是电阻桥式称重传感器?这种传感器的输出通常是差分信号,而MCU的AD输入通常是单端的,而且弄得不好还需要加一级运放做缓冲。另外,带12位AD的MCU好像不便宜吧,可以考虑用便宜的单片机外置一片HX711,HX711专门做秤用的,便宜到死。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了,那个单片机的供电电压是3.3V,理论上能实现吗

既然已经选定单片机,那就必须另用一片A/D。如上面二位所说,最好选用差分输入的A/D。若是传感器输出比较小,还要加放大,那么可以选用差分输入的仪表放大器,而使用单端输入的A/D。

网友E:
差分输入高精度的AD多的是,价格也很便宜,专门用来做桥式传感器或电子秤的也很多,便宜的已经降到2块钱一下了,精度比自己在外部搭电路应该不差,建议选电子秤专用的芯片,最起码也应该选一个差分输入的AD。

网友F:
我看到了一坨版主出没。。。。
大家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就简单的说说让你看着不那么头大吧。。。
1;你需要一片>10bit的ADC,最好是外置AD,
2;你需要一个稍微精准一点的电压基准,
3:你需要弄好PCB布局以免引入过大的外部噪声。
4:仔细优化算法。。。
没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关于ADC精度的问题,有几个概念是必须弄清楚的。
1、由ADC的位数直接决定的是“分辨率”而非“精度”,上面几位已经说了。
2、要求精度首先需确保必要的“分辨率”,比如要想1%精度,ADC的不能少于7位,即分辨率不劣于1/128。
3、在确保“分辨率”的基础上,须给ADC提供一个基准电源,这个基准源的精度将直接影响A/D转换精度——绝对误差(稳定度、温漂和校正另当别论)。
4、除上述基准电源精度的影响外,ADC还有个“线性误差”,比如一个12位ADC当满输入时的读数为4095,那么输入电压减半时是不是一定读得2047呢?不一定,这就是“线性误差”。
5、我们常见内置ADC的单片机比单独的ADC芯片更便宜,位数也不少(比如10~12位),千万小心了,单片机是以数字电路为主的,它内置的ADC的误差往往>>1 LSB
6、如想省事直接利用单片机内置的基准电源的话,精度会更惨,12位内置ADC的精度有没有5位(3.125%)都成问题!不信你去查几种单片机的手册试试。
7、除相关器件的初期精度外,还有温漂,电路、PCB走线、测量量程等一系列影响精度的要素。
8、ADC的最终精度要把上述各种误差的最大值都考虑进去。

——太多了,晕菜了吧?
不过呢,1/500的精度电子秤(慢速应用)应该还是不难做到的,建议用不少于12位的ADC,选好基准电源,活用过采样手法,等等。

非常感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看到了一坨版主出没。。。。
大家已经说得比较清楚了。。。我就简单的说说让你看着不那么头大吧。。。
1;你需要一片>10bit的ADC,最好是外置AD,
2;你需要一个稍微精准一点的电压基准,
3:你需要弄好PCB布局以免引入过大的外部噪声。
4:仔细优化算法。。。
没得了。。。

谢谢您的解答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差分输入高精度的AD多的是,价格也很便宜,专门用来做桥式传感器或电子秤的也很多,便宜的已经降到2块钱一下了,精度比自己在外部搭电路应该不差,建议选电子秤专用的芯片,最起码也应该选一个差分输入的AD。

谢谢你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