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TAG无法配置,AS能烧写成功但无法运行

楼主:
AS能烧写成功但无法运行,nSTATUS,CONF_DONE是2.1V不高不低的样子,JTAG无法配置,显示cant scan JTAG chain,对于我一个新手来说真的很高深,如何能破???????外围电阻电容都对,TDI,TDO,TMS,无短路,下载线完好,程序正确,版本正确.....

网友:
AS能烧写成功但无法运行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至于JTAG你的接口类型是什么?,有些开发板的JTAG和AS接口是分开的,有没有搞错之类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AS能烧写成功但无法运行可能是你的代码有问题,至于JTAG你的接口类型是什么?,有些开发板的JTAG和AS接口是分开的,有没有搞错之类的

那个终于有人回答了,什么代码?两个口是分开的,没搞错,AS写的是pof,JTAG写的是sof.

网友:
引用 网友A:
那个终于有人回答了,什么代码?两个口是分开的,没搞错,AS写的是pof,JTAG写的是sof.

不仅仅是下载的文件类型不一样,我说的是不是一个物理接口,你烧写成功是什么意思呢,烧写的东西是你代码综合出来的东西

网友:
是两个分开的接口,成功就是电脑上显示successful

网友:
一般来讲 AS是下载在外部Flash里,JTAG是直接下到FPGA内部运行,断电之后就不会保存。  如果是硬件问题:你的现象很可能是FPGA那边的问题,看下供电和外部时钟,以及RST。 在保证所有外围都好,以及JTAG没错误,就很可能是FPGA挂了。 如果软件问题,就不清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