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DIY]硬件改造

楼主:
话说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DIY活动进行很久了,但是因为种种原因,造成进展很慢。eric_wang中间也询问了几次情况,感觉很不好意思。债欠了很久总要还的,所以就先把硬件改造完成了。此外,虽说当初大家抢到开发板已经非常幸运和超值了,但大家是否还记得,当初有5个小项,每完成一个就可以返还20%,全部完成就相当于白送开发板了,就算时间紧,部分完成也不错啊。闲话不多说了,下面进入正题。

我的初步设计是希望实现锂电池供电+USB充电+单独的测试探头等功能,这样可以不用每次接USB才能工作,既方便用,又可以保护计算机,不会因为意外烧坏USB接口和主板。后续还预备加上大容量Flash存储数据,方便长时间测试,还要加上蓝牙4.0,这样就可以通过手机进行远程测试(不知道哪位坛友会编写App)。

首先是准备一些元件:

  • 一个6x8cm的双面洞洞板,它比STM32F429Discovery小了一点,但是手边没有更合适的了,也就凑合用了。约¥2
  • USB充电板,给锂电池充电。约¥1
  • 排母,40px4。小于¥1
  • 排针若干,最好彩色好区分。小于¥1
  • 锂电池。约¥10
  • 测试夹,x3。约¥4
  • 杜邦线,x3。小于¥1

下面是我改造后的效果图,供大家参考。

排母比洞洞板长了一点,就凑合一下再说。充电板放在靠近P1-5V的那边,这样连接很方便。因为没有找到合适的小开关,就用排针+短路块代替了。

测试探头是用排针+杜邦线+测试夹组合成。探头连接到PA5和PA7,PB2是内部自检方波信号输出。为了方便标示,使用了彩色排针。又因为STM32的内部保护不够强,容易损坏IO,所以在PA5、PA7、PB2到排针间串联了一个1K的电阻,虽说对信号会有一点影响,但是影响不算大,而且IO不会轻易烧坏了。

为了容易焊接连到探头的排针,可以用这个方法,用排母先插上排针然后焊接,又整齐有方便。

900mAH锂电池,也可以用其它容量的。电池通过一个插座连接,这样方便拆下和更换。电池正极连接到充电模块的BAT+和STM32F429Discovery开发板的P1-5V上,它在通过LDO转换出3.3V给开发板供电。充电需要通过USB充电模块进行,不能通过STM32F429Discovery的调试USB口。

测试夹,配合杜邦线使用正合适。

安装上电池的效果

连接到STM32F429后通电的效果

测量内部方波信号

充电的效果,充电时红色的LED会亮,充好后蓝色的LED亮,红色的灭。

整体效果,如果有个外壳效果更好了,不知道什么时候可以3D打印一个。

后续可能还要进一步改造,比如增加一片大容量flash做数据保存、增加蓝牙模块等等,因为还没有准备好,就等下回再说了。

网友:
不错不错  太忙了  我的还没弄来,对不住EEWORLD了

网友A:
可以试试我上传的那个app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可以试试我上传的那个app啊

在哪里?给个链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在哪里?给个链接?

昨天看到了,是这个吧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61475-1-1.html

网友:
债还欠着~~好妖娆的洞洞板。。

网友:
可惜上次忘了买429了,只能用103来替代了

网友:
唉,打算从零开始写写示波器的程序,外国那个项目写程序的水平太高了,一堆结构体、联合体、枚举类型,看着实在晕

网友C:
这个不用升压模块吗? 我的插着充电模块被烧了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这个不用升压模块吗? 我的插着充电模块被烧了啊~~~

锂电池正常供电范围大约是3.0-4.2V,3V以下基本就没有什么电量了。将锂电池输出送到5V那个口,正好是LDO的输入端。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锂电池正常供电范围大约是3.0-4.2V,3V以下基本就没有什么电量了。将锂电池输出送到5V那个口,正好是LDO的输入端。

”3V以下基本就没有什么电量了“,这个是锂电池的管理芯片做的保护设置吗?如果不限定,不会一直放电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3V以下基本就没有什么电量了“,这个是锂电池的管理芯片做的保护设置吗?如果不限定,不会一直放电吗~

用带保护板的锂电池,可以防止短路、过压、过放等问题。如果没有保护板,安全性会差很多。手机电池都是带有保护板的。

一般保护板好像是在2.7V左右进行保护,切断输出,防止过放电。一旦过放电,电池很容易损坏。

关于保护的原理,可以参考这个文档。

http://wenku.baidu.com/view/a3a9e35a312b3169a451a480.html

网友D:
换成无限充电,就真正的高大上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换成无限充电,就真正的高大上了

是个好主意,有没有兴趣DIY一下?

网友E:
我可以写app,android 平台pc平台的都可以,如果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硬件那更方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可以写app,android 平台pc平台的都可以,如果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的硬件那更方便了

硬件可以到论坛求购试试,可能其它网友有暂时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