意见征集---你觉得STC系列的51单片机应该归入那一类资源?

楼主:
意见征集---你觉得STC系列的51单片机应该归入那一类资源?

      最近EEWORLD下载中心的“捉虫行动一:单片机问题资源大作战!”活动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大家参与的积极性非常高。目前已经基本上把不属于单片机类的资源给剔除出来了。在此非常感谢大家的参与!

    这两天在审核本次活动中的举报资源,并给这些资源重新分类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左右为难的事情,实在是难以决断,所知只好在论坛里提出来,大家来提提意见,看看大家的想法是怎样的!

    这个难题就是:STC系列的51单片机应该归入那一类资源?有的人将其归为“51单片机”这个类别下,有的人将其归为“国产单片机”这个类别下。老实说,STC系列的51单片机无论归到这两类的哪一类下面都有道理。

  因为:1、STC系列单片机本身就是基于51单片机内核的,因此它属于51单片机类别是没有疑问的;

            2、STC 系列单片机又是标准、地道的国产单片机,那么它属于国产单片机也是没有错误的。

那么,问题来了,STC系列的51单片机应该归入那一类资源?聪明睿智的网友们,你们觉得该怎么给它分类呢?

元芳?你怎么看?

单选投票 , 共有 10 人参与投票

投票已经结束

90.00% (9)
0.00% (0)
10.00% (1)

网友A:
可以取消国产单片机分类。

网友:
同意楼上意见

网友:
同意一楼意见

网友:
国产单片机也属于单片机啊,感觉是这样分类就是错误的吧

网友B:
這種分類是兩種不同的分類。國產和國外生產是按區域來分,以51內核來分是以技術來分。不能統一來看的。。。。。呵呵

网友:
国产单片机也属于单片机啊,感觉是这样分类就是错误的吧
是啊 就单片机好了啊

网友:
属于国产的51单片机系列

网友C:
看来,栏目多了,分着分着自己就迷糊了。对栏目进行分类,总想涵盖所有的单片机,所以首先将主流单片机进行分类,比如ST、NXP等都被单独分成一类;然后一些非主流的单片机按主流内核进行分类,比如ARM内核、51内核等;最后芯片非主流、内核也非主流的单片机也被分成一类,比如海尔之类的等等。分类是有优先级的,一款单片机分类,应该首先看看他是不是主流单片机,如果不是主流单片机就要看他是不是主流内核,如果都不是,那就归类到第三种分类的国产等栏目。

STC其实可以算是主流芯片的,看看能不能跟STC合作,专门给他建立一个STC栏目。如果不行,STC也应该放到51栏目,而不是国产栏目的。当然,有些人可能分不清STC到底在51栏目还是在国产栏目,所以应该将国产栏目改一个名字,比如“其他国产单片机”、“非主流国产单片机”等等。或者在栏目名字后面加备注,比如51单片机栏目后面打个括号,里面填上STC、ATMEL等厂家名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看来,栏目多了,分着分着自己就迷糊了。对栏目进行分类,总想涵盖所有的单片机,所以首先将主流单片机进行分类,比如ST、NXP等都被单独分成一类;然后一些非主流的单片机按主流内核进行分类,比如ARM内核、51内核等;最后芯片非主流、内核也非主流的单片机也被分成一类,比如海尔之类的等等。分类是有优先级的,一款单片机分类,应该首先看看他是不是主流单片机,如果不是主流单片机就要看他是不是主流内核,如果都不是,那就归类到第三种分类的国产等栏目。

STC其实可以算是主流芯片的,看看能不能跟STC合作,专门给他建立一个STC栏目。如果不行,STC也应该放到51栏目,而不是国产栏目的。当然,有些人可能分不清STC到底在51栏目还是在国产栏目,所以应该将国产栏目改一个名字,比如“其他国产单片机”、“非主流国产单片机”等等。或者在栏目名字后面加备注,比如51单片机栏目后面打个括号,里面填上STC、ATMEL等厂家名字。

这个建议很好,

分析的也很全面,赞一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可以取消国产单片机分类。

你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是你像海尔等单片机国产单片机的分类就没着落了,该怎么处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国产单片机也属于单片机啊,感觉是这样分类就是错误的吧

呵呵,分类确实有点瑕疵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這種分類是兩種不同的分類。國產和國外生產是按區域來分,以51內核來分是以技術來分。不能統一來看的。。。。。呵呵

恩,现行的分类方法确实不大合理

网友:
发错了,删除。。。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你的意见有一定道理,但是你像海尔等单片机国产单片机的分类就没着落了,该怎么处理

可以在建一个海尔单片机的子类吧。现在国产单片机、台产单片机也有好几种了,以后还会更多,专门建一个大类,以后还是会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可以在建一个海尔单片机的子类吧。现在国产单片机、台产单片机也有好几种了,以后还会更多,专门建一个大类,以后还是会分的。

这个建议不错,管理员可以考虑一下

网友:
归为能否用来赚钱那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