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M技术
求助 有關ARM M3 的SD CARD 讀取程式

楼主(2015-05-07):
求助 有關ARM M3 的SD CARD 讀取程式
求各位大神,小弟剛接觸嵌入式系統用的內核Cortex m3的 HT32f1765開發粄,
想求助有無相關的範例程式,可以供小弟參閱,多謝。

网友A:
以供小弟參閱,多謝。

网友B:
你要先看一下SD卡工作模式,分为SD模式和SPI的模式,模式不同接线不同。以前用768做过SPI的读写模式。

网友C(2015-07-01):
1. 先调通arm端SPI总线;
2. 使用SPI总线完成对SD卡的读写(无FAT系统),指定位置写入和读取是否一致
3. 加上FAT16或者FAT32文件系统,基于文件系统完成以文件为单位的存储读写
个人见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