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18K25K80 变量值被修改

楼主:
程序中的变量使用结构定义,并用#pragma udata 定位。仿真过程中,会出现结构中的某个变量的值被篡改。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吗?

网友A:
#pragma仅作为 udata的功能定义,如果还是未定义数据的类型(静态变量?常量?),数据的数值还是会改变的,这要用到关键词是:const

网友B:
引用 网友A:
#pragma仅作为 udata的功能定义,如果还是未定义数据的类型(静态变量?常量?),数据的数值还是会改变的,这要用到关键词是:const

我定义的是全局动态变量,并声明了变量类型,例如: unsigned char testVariable。现在的问题是,testVariable的数值会被非预期的改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定义的是全局动态变量,并声明了变量类型,例如: unsigned char testVariable。现在的问题是,testVariable的数值会被非预期的改写。

1.首先,要看全局变量是否在其它函数中被使用过;
2.尽量使用局部变量,如果要使变量在运行过程中不被其它函数改写或编译器优化掉,建议使用static(静态变量)关键词;
3.数据传递使用带参数返回指令。
这样能尽量使得数据不会发生不可预期的更改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