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数据存储在哪里?

楼主:
我用的是430f122,ram只有256B,现在需要将采集的数据存下来,是应该存在ram还是哪里?ram好像存不了几个数。

网友A:
flash可读写的,还有专门的数据区,不够的话扩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lash可读写的,还有专门的数据区,不够的话扩展

flash擦写次数不是有限制么?我要不停地调试编程,不会搞坏么?而且用flash好麻烦。

网友:
010FFh − 01000h

一共256byte大小的信息存储空间,存数据的时候注意起始地址后

网友:
引用 网友B:
flash擦写次数不是有限制么?我要不停地调试编程,不会搞坏么?而且用flash好麻烦。

1、4楼正解。
2、你能把flash调坏水平就出来了。

3、怕麻烦就上eeprom,貌似一样麻烦。

网友:
擦写次数已经够多了,足够你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