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急急!!!关于msp430无法使用USB仿真器下载程序

楼主:
小弟最近在玩msp430单片机,昨天买了个USB仿真器---MSP430-FET430UIF

1 我用的是开发板自带的程序,no waring no error

2 这是安装的仿真器的驱动

3 这是IAR关于使用仿真器的设置

4 这是IAR显示的错误类型

恳请大神指教,小弟真的不知道怎么办了,求指教~~~

网友:
没有看懂你的仿真器驱动,你确信你安装好驱动了?
你的截图一个是光驱,一个是硬盘控制器,剩下半张网卡,就没有看到仿真器在里面的。。。

网友A:
我重新粘贴下,恳请大神指教(现在还是不行啊)

网友:
请贴出仿真器与目标板的接线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重新粘贴下,恳请大神指教(现在还是不行啊)

看端口仿真器驱动没任何问题,觉得应该是版本问题,你的IAR 版本是多少?还有仿真器固件版本

网友:
我的IAR版本是5.5的版本
仿真器的版本我用的是IAR5.5开发包自带的驱动

网友:
fireware 升级了没有?

网友:
换个别人的电脑试试,或者拔了再插试试,有时候看人品。

网友A:
fireware 是什么啊?小弟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fireware 是什么啊?小弟不懂

就是俗称固件,仿真器内部的单片机里面的程序。

如果你制作一款产品,那么你开发出来的单片机程序也可以称为固件,而不是软件。

网友:
请教大神:小弟重新买了个msp430 USB仿真器(msp430 UIF V2.0)

l链接到430开发板上还是显示“找不到硬件”,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V2适用于IAR5.3,用IAR5.4或者CCS5.5下载程序,下载途中提示更新固件,然后更新下。UIF用IAR5.5是有点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