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SP430F6736的TX0引脚的功能

楼主:
我想向PC发送一段字符串在串口助手中现实出来,我做的板子只留出了TX0和RX0引脚,可是在数据手册中看到的好像都是用UCAxTXD进行串口通信,难道不能用TX0进行串口通信吗?求解答。

网友:
TX0和RX0是引脚,UCAxTXD是对应寄存器吧?
在没有看技术资料的情况下回答的,不一定正确。。。

网友A:
你确定你做的板子??数据手册上就没TX0和RX0两个管脚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你确定你做的板子??数据手册上就没TX0和RX0两个管脚啊

是我自己做的呀,在技术手册上P1.2和P1.3的第二功能是TX0和RX0。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我自己做的呀,在技术手册上P1.2和P1.3的第二功能是TX0和RX0。

你再去看下你是不是少看了点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