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四运LT6002在运用时遇到的问题

楼主:
最近一直在用 美国linear公司的LT6002做对微弱信号的放大处理,期间遇到一些问题,希望高人帮忙解释下,先在此谢过!
首先在对该芯片供上电源后运放本身就有输出,最近有点小忙,所以很抱歉只能陆续发帖。

LT6002空载时采集输出端的信号

LT6002空载时采集输出端的信号

网友:
电源是正负3.3V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焊接有没有问题。

这种现象是出现了自激。或输入了较大的干扰。

网友:
从梯形波周期看,我猜测是输入端受到工频(50Hz)干扰。

网友:
现在的波形是接任何的电路,只是对芯片供电后对运放输出端的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电路有没有问题:电路设计有没有问题、焊接有没有问题。

这种现象是出现了自激。或输入了较大的干扰。

输入端是悬空的,电路和焊接都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也知道是产生自激振荡了,但是我通过加电容改变放大倍数,一直没有解决这个问题,以至于把这个芯片给搁置了。
该电路我折腾了还几天,从来没有过得挫败感。
正是应为这个,我才测了一下空载时的输出(昨天发表的图),发现频率也是50Hz,现在怀疑是芯片本身的原因(有点自欺欺人,给自己找点安慰)。

希望高手可以帮我解释一下,不胜感激。

QQ1053254337     可以加好友,进一步探讨,同进步!!!!

这是我用6002的电路,非常经典的三运放

这是我用6002的电路,非常经典的三运放

这是该电路测得的输出波形

这是该电路测得的输出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