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F5013单片机一擦除操作内容就全部变掉了。

楼主:
30F5013单片机使用ICSP下载编程的问题:
1、新片,读出来全是0xFFFFFF,
2、擦除操作以后,就从0x100地址的内容变成0x000000了。之后就无法擦写了,因为擦不成0xFFFFFF了。
擦除以后读取的配置字和新片第一次读取的配置字相比也发生了变化。

网友A:
看起来像被加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起来像被加密了。

再次擦除,不能把加密的控制字也擦除掉吗?

现在的问题是导致后面我们program操作都提示不成功。和我们开发板上的5015芯片操作完全不一样。

网友A:
好几年以前用PIC18时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写入后不能再次更新了,现象类似。好像是芯片的问题,不能选择加密功能,一旦加密就不能再次更新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好几年以前用PIC18时也遇到过这个情况,写入后不能再次更新了,现象类似。好像是芯片的问题,不能选择加密功能,一旦加密就不能再次更新了。

可是我什么都选择啊,就默认的擦除操作而已,但一擦除就感觉被加密了,配置字都被改变了。后面擦和写都提示不正常了。用几种编程接口试了都是这样的。

但新芯片读出来是正常的全是0xffffff,貌似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是我什么都选择啊,就默认的擦除操作而已,但一擦除就感觉被加密了,配置字都被改变了。后面擦和写都提示不正常了。用几种编程接口试了都是这样的。

但新芯片读出来是正常的全是0xffffff,貌似正常。

如果编程器确认没有问题,就只能换一个芯片了。

网友:
用了pickit3和pickit2都试过了,当然不是原厂的,出现的现象都是这样的。
当然芯片都是一批的,全部出现类似的现象。

网友:
不是加密吧?加密应该是不能读,可以写。

网友:
现在是每次擦除都擦不掉,写肯定报错了。

网友:
没人知道吗?都快崩溃了

网友:
后来竟然点VDD calibration操作一下,用5V供电就可以解决此问题。

网友:
问题解决了就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