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流串调稳压电源电路的分析求助

楼主:
请教一下,该电路里AS358的作用是什么,P1、P2端口分别接什么类型的模块电路?整个电路怎么实现串调稳压的?感觉自己还是云里雾里的,麻烦大神们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错误的电路,分析它干什么?
把正确电路先copy准确再说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错误的电路,分析它干什么?
把正确电路先copy准确再说吧。

网友B:
不好意思,是画错了。自己太马虎了!

网友:
这是线性电源,不是开关电源。开关电源要比此电源复杂多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不好意思,是画错了。自己太马虎了!

此图仍然有错,而且不止一处。
待我把此图修改好贴出来再谈吧。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完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此图仍然有错,而且不止一处。
待我把此图修改好贴出来再谈吧。可能要到明天才能完成。

恩,太谢谢您了,谢谢指导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太谢谢您了,谢谢指导了!

还需要你把你所使用的AS358资料(通常是*.pdf文件)贴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需要你把你所使用的AS358资料(通常是*.pdf文件)贴出来,

在这里了

网友:
全部文件。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恩,太谢谢您了,谢谢指导了!

本来计划第二天即完成,不承想一下子拖到了三天。
不过总算是完了,慢慢看吧。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请继续提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本来计划第二天即完成,不承想一下子拖到了三天。
不过总算是完了,慢慢看吧。如果还有什么不清楚,请继续提问。

太谢谢你了,这些天有事就没上论坛了,我会好好看的,谢谢你的大力帮助,强力顶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