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sp430 时钟选择问题求助

楼主: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BoardConfig(0xf0);

    CCTL0 = CCIE;
    CCR0 = 50000;
    TACTL = TASSEL_2 + ID_3 + MC_1; //选择时钟源是SMCLK ,按照datasheet,使用SMCLK有可能是外部高速时钟,也有可能是内部DCO,为什么郭                                                                                // 在视频中说用的是DCO?
    P2DIR = 0xff;
    P2OUT = 0xff;
    __enable_interrupt();
    LPM0;
}
这是msp430的郭天祥例程程序,我挺郭在视屏中说这里使用的是DCO,问题见程序注释部分~恳请大神指教~

网友:
那你看看他在BoardConfig(0xf0);里面干了什么呀?
估计他的设计中SMCLK就是DCO,所以在这里就用DCO代替SMCLK了吧。
在讲解的时候大家理解就行了,不必那么咬文嚼字。
这完全可能是口误(或者说根本就没错),只是说得不那么准确。

网友:
板子没外接高速晶振吧,然后就默认DCO了,还有那个430视频。。。。你觉得有用么,无非就是带你把程序读了一遍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