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配置问题

楼主:
因为nSTATUS 和 CONF_DONE电压只有2.1V,我就把上拉电阻换成0了,这样会不会把片子弄坏啊?JTAG无法配置显示0 failed,过程中TDI、TDO都没有波形,TDI跳到低电平,这是什么问题?那几个脚没有短路,感觉输入不是应该有波形的么?

网友:
用0Ω那不叫上拉,叫短路。
加过电的话,如果发现FPGA已烧掉也很正常。

网友:
因为nSTATUS 和 CONF_DONE电压只有2.1V
你的VCCPGM电压时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因为nSTATUS 和 CONF_DONE电压只有2.1V
你的VCCPGM电压时多少?

3.3V

网友:
同样问题路过,几乎是一样的情况,尚未解决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