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昕的Linux笔记1

楼主:
写在前面滴~(一定短,一定短...)

其实接触Linux有好几年了,但一直没算得上真正用得起来(因为我的标志事件是,我能拿它爽爽地开发单片机程序)。

这其中的各种脑残、情怀就不说了。

但几年不间断折腾下来,对于它的一些命令以及普通使用(部分开发除外),发现自己还是挺熟悉的。

但是记性不太好,经常会忘记具体怎么操作,只记得有那么一回事,于是经常是一次又一次地百度,怪没出息的。

所以还是写笔记吧。

以前的笔记,有很多是评论性的,像黑微软呀,像抒情linux的自由精神啊,以后少干,以后一定少干,写点实际的~

好,沙发贴作正文~~当然以后的 笔记2,3,4就没有这段了,直接正文哈~~

网友:
沙发贴被我抢了~~
话说我用Linux也还算熟,但是拿它开发也没试过。
更多的是在linux下写bash脚本。
我也记不住很多指令的用法,不过我每次都是鸟哥私房菜解决的。

网友:
做个标签,期待下文

网友:
说到linux,其实对我来说,有三个linux。
一个是 desktop即 一般PC使用的,如我喜欢的 Ubuntu;
二是 embeded linux,如以前以及现在还不时见到的 Angstrom,当然还有更多脑残的自己搞的这个缺那个缺的不知名发行版;
三是 uclinux

对于第三个,我暂时是无力去倒腾它了。

所以只关注前两个。

对于第一个,其实我觉得今天的Ubuntu已经变得非常友好。
除了我的 单片机开发理想 还是不太顺利,我发现,作为一个普通用户使用,虽说经常要查查一些命令,装个软件不太容易——当然,如果Ubuntu软件中心找得到那就算你命大~~~

总之,作为一般用户使用的来说,我认为,基本上没啥大问题了,
当然身为中国人最纠结的,没有一个像话的qq用,不过联想到我现在有手机,直接无视他,我相信你也可以无视他~~

而对于 Embedded linux
其实说实话,这几天,我倒腾了 串口终端,现在还在搞的ssh终端。
虽然我觉得这可能因为涉及交叉编译神马的神马的也许会是一件要耗费不少时间的事情。
但我突然在想

这一切不过是为了远程操纵 我的 板子,那然后呢?

我的目的是什么呢?

然后我好好回忆了一下子。

想起了若干事实:
1.曾经我短暂的在ubuntu下的开发经历:
  串口收发;
  USB数传 失败告终;
  简单的TCPIP数传 基本实现;

其实说起来我从头到尾干的事情,都他奶奶的就是通信。
而这其实是非常管用的。

不管是 当年我做的是上下位机通信 还是 我忽然想起来我对 现在的 ubuntu手机的新期待——作为一个理想的高端 虚拟仪器操作界面终端 的想法。

其实我面临的问题永远都是

如何选择合适的 通信接口,和 单片机设备通信。

早先,我懂的东西还特别少,当时我只是觉得,对电脑而言最方便的接口莫过于USB
你看,它的速度远高于 串口;
你看它方便吧,又是 U盘,电脑也必备这个接口;还有很多读卡器啊之类的可以实现TF SD卡的读写。

其实对最后一点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为啥?
因为它给了当时什么都模模糊糊不懂得我一个想法

可以把单片机设备得到的数据像一个 word文档那样处理。

当然,今天的我,对于各类数据通信接口有了更多认识,也知道上述那种看起来很美好的想法,其实.....是因为我忽略了一个重要细节。

那就是至今为止,通过USB数传(先不说我当年失败告终,即使我成功了),又如何。
难道你就不需要自己处理 USB得到的RAW数据 到你可以理解的文件格式?

需要的。
换句话说,假设如此,你何必在乎 USB?

是,串口是不够快,那I2C呢,还不够是吧,那SPI呢?
实在不行,PCI够不够?!

也许你会说普通电脑上最多的就是USB。
是啊,你说的是电脑而已。
那如果我是 定制性的嵌入式设备呢?

何况,你还不能仅单方面考虑上位机的接口,你还要考虑单片机的接口。

事实上,直到今天,虽然各类单片机已经有丰富的带有USB的外设的片子,当然我也没怎么做过。
但据我所了解,它们用起来,丝毫不比在 windows Linux这样的通用操作系统上来的容易,甚至更难。

依赖固定的库什么的神马的。
所以至今,除了libusb不死不活,还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跨平台USB库可以在各大操作系统间通用。

在这种情况下,我突然觉得我纠结这个已经不重要。

更何况,在工业环境,以稳定为王,有什么比得过经典串口。
何况,控制场合,你真的需要这么快吗?

在这个时候,我突然发现原来我在想着和 NI的labview 之类的设备厂商 相同的事情。
这确实是很纠结的事情。

所以想了这一通事实下来,我突然觉得,不要再纠结这个了。
假如这次搞通了ssh

首先就着自己的 ubuntu做虚拟仪器界面终端进发先·~~

毕竟Linus的名言就是,先有,能用起来再说。

何况,串口真的比USB差很多吗?

网友A:
HID在各种OS上都是默认支持的,准跨平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HID在各种OS上都是默认支持的,准跨平台的...

我说的是数传,不是HID

HID才多块,要它,我为什么纠结速度。

网友B:
折腾debian吧,技能延续性比ubuntu好很多。 debian有armhf的pkg,服务器很多不是RH系就是debian系,还直接有工具制作cross platform,我现在imx6的system大部分直接apt-get。相比较ubuntu它自己弄的东西太多,换个平台掌握的有些东西就废掉了,只做桌面的话很不错。

网友C:
楼主位的帖子哥给看完了,后面的就没耐心看完了,原谅哥没有一字一句的认真看完

记linux操作确实是个技术活,还有vim的操作,更难记住记全,哈哈,VIM的操作如果全都会了,那真的是神人中的神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位的帖子哥给看完了,后面的就没耐心看完了,原谅哥没有一字一句的认真看完

记linux操作确实是个技术活,还有vim的操作,更难记住记全,哈哈,VIM的操作如果全都会了,那真的是神人中的神人了

我一直无视vim

因为我是一个不喜欢记东西的东西,即使键盘流速度,效率更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debian吧,技能延续性比ubuntu好很多。 debian有armhf的pkg,服务器很多不是RH系就是debian系,还直接有工具制作cross platform,我现在imx6的system大部分直接apt-get。相比较ubuntu它自己弄的东西太多,换个平台掌握的有些东西就废掉了,只做桌面的话很不错。

用Ubuntu纯属一开始就用,习惯性所致,不想再花时间折腾这些不同distribution的东西。

因为Ubuntu对我来说不只是一个用来开发embedded linux的工具。

更是一个我试图用来取代xp,成为我个人使用的第一操作系统的工具。

debian实在没接触过,但对Ubuntu的易用性以及这几年的变化感到很欣慰。

也许某天会试试,至于是 redhat 还是 debian——目前也只会考虑这两个,以当前的认知。

至于centos啥的就不清楚了。

网友D:
默默的 飘过。 九妹原来在这混。

网友:
引用 网友D:
默默的 飘过。 九妹原来在这混。

你又是谁?

网友E:
樓主不用vim用啥  emacs?sublime atom?純屬好奇

网友:
引用 网友E:
樓主不用vim用啥  emacs?sublime atom?純屬好奇

gedit.....

因为我喜欢简单纯粹的东西

而且,,,,,,从10.04开始,我就喜欢它了。

当然主要跟ubuntu本身的配色和文泉驿字体漂亮有关~~~

网友F:
九妹,在这里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九妹,在这里呢,,,,

你们一个两个都是谁?
给我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们一个两个都是谁?
给我出来

九妹,,,莫生气,,,,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