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侠 关于TM4C123定时器同步的问题

楼主:
小弟要做一个测量PWM方波周期的程序,用的测周法,用的是TM4C123芯片的两个定时器,一个用来捕获上升沿,可以记下两个上升沿各自的时间,另一个定时器用来跟前一个同样的周期循环运行,记下两个上升沿之间定时器溢出的次数。但在跑程序的过程中总会出现问题就是,由于两个定时器不同步(通过CCS观察两个定时器寄存器),会出现小概率的少计一次或多计一次溢出。  我用了TimerSynchronize()这个库函数也不行,我用ccs的调试观测到的寄存器数值是同步读出来的吗?如果是那就真的是我没有使它们同步了。还有大侠们知道怎么同步两个定时器吗?

网友:
void timer_capture_init(void)
{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1);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TIMER2);
                                    //使能定时器捕获上升沿所在GPIO
                                    SysCtlPeripheralEnable(SYSCTL_PERIPH_GPIOB);
                                    GPIOPinConfigure(GPIO_PB4_T1CCP0);
                                    GPIOPinTypeTimer(GPIO_PORTB_BASE,GPIO_PIN_4);

                                  //配置TIMER1为输入边沿计时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1_BASE,TIMER_CFG_SPLIT_PAIR|TIMER_CFG_A_CAP_TIME);
                                  TimerControlEvent(TIMER1_BASE,TIMER_A,TIMER_EVENT_POS_EDGE);
                    //配置TIMER2为周期计数模式
                                  TimerConfigure(TIMER2_BASE,TIMER_CFG_SPLIT_PAIR|TIMER_CFG_A_PERIODIC);
                    //设置两个定时器的初值
                                  TimerLoadSet(TIMER1_BASE,TIMER_A,0xFFFF);

                                  TimerLoadSet(TIMER2_BASE,TIMER_A,0xFFFF);

                                  //配置定时器1和定时器2的中断,定时器1为捕获中断,定时器2为溢出中断
                                  TimerIntEnable(TIMER1_BASE,TIMER_CAPA_EVENT);
                                  TimerIntEnable(TIMER2_BASE,TIMER_TIMA_TIMEOUT);
                                  IntRegister(INT_TIMER1A,Timer1IntHandler);
                                  IntRegister(INT_TIMER2A,Timer2IntHandler);
                                  IntEnable(INT_TIMER1A);
                                  IntEnable(INT_TIMER2A);
                    IntMasterEnable();//启用处理器中断

                                  //设置中断优先级,周期定时器抢占优先级等于捕获定时器
                                  IntPrioritySet(INT_TIMER1A,0);
                                  IntPrioritySet(INT_TIMER2A,0);

                                  //两个定时器同时触发
                                  TimerEnable(TIMER1_BASE,TIMER_A);
                                  TimerEnable(TIMER2_BASE,TIMER_A);
                TimerSynchronize(TIMER0_BASE,TIMER_1A_SYNC|TIMER_2A_SYNC);

}

网友A:
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事为啥要用两个定时器,,难道频率有特殊要求?
直接用计时捕获模式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做1Hz到1MHz之间完全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事为啥要用两个定时器,,难道频率有特殊要求?
直接用计时捕获模式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做1Hz到1MHz之间完全没有问题

因为我怕进入中断处理函数之后,另外一种中断又发生。而用两个定时器可以有两个中断处理函数(抢占优先级一样)保证不会忽略任何一种中断。而且单片机数据手册上给出的方案好像就是用两个定时器,我就照做了。大侠以前做过这个吗?能让我看看你的中断处理函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一个定时器能解决的事为啥要用两个定时器,,难道频率有特殊要求?
直接用计时捕获模式一个定时器就能搞定,做1Hz到1MHz之间完全没有问题

使用一个定时器是不行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定时器只能产生捕获中断而不能产生溢出中断。数据手册上就是这么写的。所以计算周期的方法数据手册上也用了两个定时器。

网友:
一样的问题,楼主解决了吗?求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