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降压电路,不能稳定输出

楼主:
输入16V,目标稳到4.2V,现在输出在0-9V之间变化,是频率的问题吗

网友A:
“现在输出在0-9V之间变化”
说清楚些。输出电压变化,是跟随什么量的变化而变化?输出电压变化时你的PWM如何变化?

网友:
1、Q3可不是这种接法,如果真的这样,电路就会和输入相并两个二极管的电压。

2、如果Q3接法正确,这种电路的工作频率是很低的。

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IRF4095的资料,可能它是TO220封装的吧。这种管子的G极电容丝袜大,会极大地影响它的开关频率。楼主可以从这方面出发找找原因。

网友:
1、Q3的接法可能有错。---- 如果按图中所接,肯定是错的,或者楼主是画错了但皎洁正确。

2、这种电路形式,它的工作频率很低,

找了半天IRF4095的资料,没有找到,提醒楼主一下,G极电容对它的工作频率影响极大。

网友B:
哦,原来我找错了,没看清,是4905,而不是4095。

它的极间电容是3400PF(输入电容),与并联的电阻(2.7K),所得的放电时间常数可以算出来,-----很大的哦。

再者,这种接法,Vgs=20V,对输入电源16V来说,快接近它的极限了,如有干扰,很可能将其击穿,所以,电路的可靠性也不是太高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现在输出在0-9V之间变化”
说清楚些。输出电压变化,是跟随什么量的变化而变化?输出电压变化时你的PWM如何变化?

16为PWM取值0x8000刚好一半,固定值,但电压来回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我找错了,没看清,是4905,而不是4095。

它的极间电容是3400PF(输入电容),与并联的电阻(2.7K),所得的放电时间常数可以算出来,-----很大的哦。

再者,这种接法,Vgs=20V,对输入电源16V来说,快接近它的极限了,如有干扰,很可能将其击穿,所以,电路的可靠性也不是太高的。

那这种情况是频率高了吗,还是电感值选的不对

网友A:
引用 网友C:
16为PWM取值0x8000刚好一半,固定值,但电压来回变

“16为PWM取值0x8000刚好一半”
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16 是什么?
是否为“16位”之误?

另外,说取值0X8000,那么是单片机之类产生脉冲来控制Q1基极了?

“电压来回变”是怎么个变法?变化频率有多高?
另外,“电压是指哪一点对地的电压?C2两端,还是D2右端对地?图的右边之外接了什么负载?

原图D2标注为“隔离二极管”,估计是想对电池充电。这是一种非常不讲道理的作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16为PWM取值0x8000刚好一半”
这句话,我实在看不懂。16 是什么?
是否为“16位”之误?

另外,说取值0X8000,那么是单片机之类产生脉冲来控制Q1基极了?

“电压来回变”是怎么个变法?变化频率有多高?
另外,“电压是指哪一点对地的电压?C2两端,还是D2右端对地?图的右边之外接了什么负载?

原图D2标注为“隔离二极管”,估计是想对电池充电。这是一种非常不讲道理的作法。

首先“为”打错了 应该是“位”   PWM的频率在100K    电压是对输入16V地的电压   稳住后当然是对电池充电啊     怎么解释不讲道理的做法 求想解?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首先“为”打错了 应该是“位”   PWM的频率在100K    电压是对输入16V地的电压   稳住后当然是对电池充电啊     怎么解释不讲道理的做法 求想解?

大部分类型的开关电源,不允许负载负载开路(负载电流为零)。你的这个Buck电路也是不允许负载开路的。
但加入二极管后,当电池两端电压高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时,二极管截止时,负载电流为零。所以说是“不讲道理”。其实,只要电池电压高到充电电流很小时,开关电源已经不能稳定工作。

“电压是对输入16V地的电压”。未加特别说明,电压都是指对地的电压。问题是:“但电压来回变”是哪一点对地的电压?
此外,你还没有告诉我“电压来回变”是如何变法,变化频率有多高。

网友:
引用 网友C:
那这种情况是频率高了吗,还是电感值选的不对

你没有交待你的开关频率是多少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C:
首先“为”打错了 应该是“位”   PWM的频率在100K    电压是对输入16V地的电压   稳住后当然是对电池充电啊     怎么解释不讲道理的做法 求想解?

100K是绝对不行的,不是一般不行。

你这样做,可能是因为电源成了接近线性,又象接近开关型。

所以,对输出电压失去控制也是肯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类型的开关电源,不允许负载负载开路(负载电流为零)。你的这个Buck电路也是不允许负载开路的。
但加入二极管后,当电池两端电压高于开关电源输出电压时,二极管截止时,负载电流为零。所以说是“不讲道理”。其实,只要电池电压高到充电电流很小时,开关电源已经不能稳定工作。

“电压是对输入16V地的电压”。未加特别说明,电压都是指对地的电压。问题是:“但电压来回变”是哪一点对地的电压?
此外,你还没有告诉我“电压来回变”是如何变法,变化频率有多高。

是通过二极管之后的一端啊,变化的频率很快 这个我用眼睛也测不出具体的,用万用表测的时候就是来回变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00K是绝对不行的,不是一般不行。

你这样做,可能是因为电源成了接近线性,又象接近开关型。

所以,对输出电压失去控制也是肯定的

为什么100K不行,能解释一下吗

网友:
Q1截止时,Q3的G极电容通过2.7K电阻放电,此时的放电时间常数为:

t = 3400 * 2700 = 9.18uS

而100K的周期为10uS,占空比为50%时,给它放电的时间只有5uS,

可想而知,在Q3 G极的波形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