射频宽带放大电路设计方案

楼主:
(1)电压增益Av≥60dB,输入电压有效值Ui≤1mV。Av在0~60dB范围内可 调。
(2)在Av≥60dB时,输出端噪声电压的峰峰值UoNpp≤100mV。
(3)放大器BW-3dB的下限频率fL≤0.3MHz,上限频率fH≥100MHz,并要求在 1MHz~80MHz频带内增益起伏≤1dB。该项目要求在Av≥60dB(或可达到的最高 电压增益点),最大输出正弦波电压有效值Uo≥1V,输出信号波形无明显失真条 件下测试。

网友A:
同学你好,我也正在做这个题目,头都大了,不知你是哪个学校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A:
看了你的资料,我发现我们是校友啊

网友:
楼主这是出考题呢?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运放------现在有很高频率的运放,但它的成本会很高的。再加上PCB面板技术即可。

第二个办法,60DB,可以两级或三级搞定------FET或三极管。这要求补偿要做好------管子很容易找到。并且,PCB也要讲究。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是出考题呢?

最简单的办法,使用运放------现在有很高频率的运放,但它的成本会很高的。再加上PCB面板技术即可。

第二个办法,60DB,可以两级或三级搞定------FET或三极管。这要求补偿要做好------管子很容易找到。并且,PCB也要讲究。

谢谢大神提醒,我想请问一下其中的指标计算你可以指导一下我吗?也就是说需要选用的器件通过怎样的计算方式得出。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了你的资料,我发现我们是校友啊

想问你是信息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学你好,我也正在做这个题目,头都大了,不知你是哪个学校的,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看了你的资料感觉我们应该是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