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DIY]-充放电DIY一个注意事项,请大家一定注意

楼主:
[STM32F429Discovery示波器DIY]-充放电DIY一个注意事项,请大家一定注意:

之前diy了一个电池供电具体帖子在这里:

https://bbs.eeworld.com.cn/thread-455196-1-1.html

目前情况是这样的,电池用完的时候。准备充电由于没有取掉STM32F429Discovery与之前电池模块的连接,一上电充电模块就烧掉了(一股白烟),好像电流很大把电池也弄得鼓包了,作实吓了一大跳(锂电池爆炸的新闻看多了),请大家一定注意。目前分析可能是升压模块额定输出电流太小,所以一边充电一边放电就出问题了~~~,具体原因不详。。。。

请大家一起分析一下,

比较确定的是插着板子才烧了的,因为之前单独充过电

好在STM32F429Discovery板子没有问题,

网友A:
正常情况是不会烧的,就像手机开机充电一样,只要输入功率大于消耗的功率就可以充电。具体损坏原因,需要仔细分析,应该是和插板运行无关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正常情况是不会烧的,就像手机开机充电一样,只要输入功率大于消耗的功率就可以充电。具体损坏原因,需要仔细分析,应该是和插板运行无关的。

我看到你的没有升压模块,只有充电模块。是不是我的升压模块额定输出电流太低,然后充电的时候接了开发板导致过来的电流过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看到你的没有升压模块,只有充电模块。是不是我的升压模块额定输出电流太低,然后充电的时候接了开发板导致过来的电流过大?

有可能与升压模块有关,瞬间电流过大。但是一般情况下,充电电路自身是有保护的,有限流功能。可能是TP4056芯片质量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可能与升压模块有关,瞬间电流过大。但是一般情况下,充电电路自身是有保护的,有限流功能。可能是TP4056芯片质量不好。

嗯,谢谢。。。

网友:
升压模块的芯片只有600mA,它不限流的话4056可以把电流拖到1A多,很快就会烧掉那个sot23封装的片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