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SP430串口通信的问题

楼主:
请问将字符串通过串口发送出去,只要将字符串写入UCAxTXBUF寄存器中就可以了吗?求解答~

网友:
在配置好串口模块的前提下是这样。但是,你还需在写入之前检查当前寄存器中的数据是否已经被发出去,否则会导致串口数据发送不完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