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的反馈类型与信号源的关系

楼主:
刚学了模电,书上讲到串联反馈,并联反馈时,强调了一个为恒压源或小内阻电流源,一个为恒流源或大内阻电压源,
1.那如何判断信号源为电压源,还是电流源,比如幅值0.1mV,内阻50 Ohm的信号源

还提到同向放大(串联反馈)能放大大,小信号,而反向放大只能小信号,

2.大小信号单纯指的是幅度吗,如何判断信号的大小呢?

希望有前辈能分享一下看法。

网友A:
“如何判断信号源为电压源,还是电流源,比如幅值0.1mV,内阻50 Ohm的信号源”
信号源接近电压源还是接近电流源,是相对而言,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内阻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接近电压源,内阻大到几乎可以忽略,接近电流源。内阻中等呢,就要记住它是个具有内阻的电压源或者具有内阻的电流源。
另外,内阻与幅度没有关系。

“同向放大(串联反馈)能放大大,小信号,而反向放大只能小信号”
好像没有这回事。
另外,通常说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而不是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相”指相位,“向”指方向,这是两回事。

“大小信号单纯指的是幅度吗,如何判断信号的大小呢”
大信号小信号,是指信号幅度与放大器可以工作的区间相比较。信号幅度与放大器可以工作的区间相比较非常小,以至于放大器可以认为是完全线性的,就是小信号;信号幅度接近放大器可以工作的区间,以至于放大器不能看成是线性的,就是大信号。
另外,对运放来说,信号上升和下降的速率是有限的(称为压摆率,即电压摆动的速率)。如果信号上升下降的速率接近运放的限制范围,也称为大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何判断信号源为电压源,还是电流源,比如幅值0.1mV,内阻50 Ohm的信号源”
信号源接近电压源还是接近电流源,是相对而言,并没有严格的区分。内阻小到几乎可以忽略,接近电压源,内阻大到几乎可以忽略,接近电流源。内阻中等呢,就要记住它是个具有内阻的电压源或者具有内阻的电流源。
另外,内阻与幅度没有关系。

“同向放大(串联反馈)能放大大,小信号,而反向放大只能小信号”
好像没有这回事。
另外,通常说同相放大和反相放大,而不是同向放大和反向放大。“相”指相位,“向”指方向,这是两回事。

“大小信号单纯指的是幅度吗,如何判断信号的大小呢”
大信号小信号,是指信号幅度与放大器可以工作的区间相比较。信号幅度与放大器可以工作的区间相比较非常小,以至于放大器可以认为是完全线性的,就是小信号;信号幅度接近放大器可以工作的区间,以至于放大器不能看成是线性的,就是大信号。
另外,对运放来说,信号上升和下降的速率是有限的(称为压摆率,即电压摆动的速率)。如果信号上升下降的速率接近运放的限制范围,也称为大信号。

明白了,多谢指导,但是关于那个同相放大与反相放大对于大小信号的选择,我们老师反复强调过,但就是不说明原因。对此,实在不理解。